[外设] 显示器支架DIY 可以360度旋转的

楼主(2024-05-03):
正好有14英寸便携的1080P的小显示器,没有支架,如果买成品多角度支架太贵。正好有个电动车手机支架以及一个旧显示器支架。把两个合在一起DIY 了一个,360度旋转并支持多角度调节的支架,样子有些不美观,见笑见笑。

网友:
在太强大了

网友A:
这个塑料件能支撑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塑料件能支撑得住?

便携的1080P的小显示器很轻的。

网友:
扎带会老化,看着还是不太放心。

网友:
这个重量能撑得住不

网友:
我怀疑你在欺负塑料件    不要用扎带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扎带会断掉

网友B:
有点复杂,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使用效果如何?

效果刚刚的,转动丝滑。定位准确。

网友C:
显示屏横竖以外其他角度需要吗

网友:
升到最高位时是不是稳当?

网友:
稳固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横竖以外其他角度需要吗

眼睛与显示屏成什么角度,对眼睛的保护最好?  俯视10~15°为最佳角度。不是说显示屏的俯、仰角、而是你的视线呈俯角10~15°。

网友:
除扎带之外,其它都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