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聊测试格力空调待机功率,大吃一惊

楼主(2024-05-03):
无聊测试了一下家里格力空调待机功率,结果大吃一惊,一台3匹风管机,3台1.5匹变频,1台大一匹变频。风管机待机功率约100W,其他每台待机功率约50W,5台空调待机功率合计约300W,之前一直通着电,典型的耗电大户。

楼主:
实时电压233V

风管机待机电流
一台卧室空调待机电流

两台卧室空调待机电流

这云舒氧空调还不便宜

网友:
待机确实高

网友:
太吓人了  立马把空开给 关了

网友A:
待机怎么会这么高,我记得我家格力1.5变频待机好像是2w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怎么会这么高,我记得我家格力1.5变频待机好像是2w左右啊

有没有可能是表的问题...

-----------------------------

网友:
如果不是变频空调就是你这个是电源电容电感的无功电流

网友:
十来瓦有可能

网友:
拿功率计再测下,之前测过几款空调基本都是个位数,格力再不行不会差距这么大。

网友:
学艺不精 害死人 ……

刚测试一下  1.5W   ……

网友:
这种表测量待机功耗误差太大,尤其是电流,应该直接测量,如果没法断开电路,也应该尽量有小量程来测量,看图用20A量程测,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待机功率有这么大?不会吧?好像不超过5W的啊。

网友:
不会吧,待机哪里消耗这么多功率

网友:
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不可能,我卧室的1.5匹的华凌,去年一个夏天总共只用了122度电,

网友:
你测的是视在功率 用功率计测有功功率

网友:
我用的海尔子品牌统帅变频空调,工作时最低功率11W, 要是待机更低

网友:
功率不是这么测的, 你的方法只适用于纯阻性负载. 当电流电压不同相位时,你的测试结果包括了无功功率.

网友:
貌似这种测试不准确,建议找个功率计测试一下。这么高的待机功率,厂家不要在市场上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