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用尽电量关机后,充电宝充电速度不行反复自动开关机充不进电

楼主(2024-05-03):
手机用尽电量关机后,充电宝充电速度不行反复自动开关机充不进电

网友:
喝类少,再能两扎就好

网友:
就不能关机充一会?

网友:
电池过度放电确实会这样。

网友:
大概率主板有问题  正常不会自动在那开机关机   或者你的手机的尾插接触不好了 导致只有电压   有电压进去就会触发手机亮屏显示充电

网友:
关机先充一会

网友:
这不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
喝完啤酒瓶子可以做酒杯用吗?

网友:
你可以先关机充着,同时可以喝着啤酒嘛,别急着抠手机

网友:
头插错地方了

网友:
直接用电源对电池充电

网友:
可以充电宝不太行,不能持续大电流输出
换充电头直充

网友:
喝过胖东来的啤酒就感觉以前喝的都是假啤酒

网友:
手机电池废了。

网友:
充电宝有问题了吧

网友:
用充电器直接充

网友:
不要急,喝着啤酒多等会

网友:
关机充电,最好高于20%后开机。这啤酒罐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