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红双喜手电筒

楼主(2024-05-03):
这手电放家里几年了,是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上面带双喜顶的标。手电用三节5号干电池的,所以一直放着没折腾,因为手上没14500的锂电池。上回帮邻居大哥的电动抽水器换了个18650电池,换下来一个14500电池刚好用上了,顺便做了个占位筒。

▼满满的中国红,不知道和那个烟有没有关系?

▼灯板是螺纹扭进去的,不是很紧,用镊子就搞下来了。

▼空心仓的,灯板铝基板还算厚。

▼调光芯片和mos

▼虽然灯板就一点边缘接触,但还是涂点硅脂吧,有好过没。

▼筒身两端有防水密封圈

▼找点泡沫棉做占位筒,这玩意有弹性很不错。

▼切成差不多大小,然后角磨机加砂纸盘打磨一下,和电池差不多大就行了。

▼找根网线内芯,两端用废旧86插座铜片做的导电触片,焊接起来就行了。

▼泡沫棉中间锯开一条缝,把电线塞里面,两端的触片用烙铁加热顶进去三分之二就行了,触片底部涂704固定,泡沫棉塞完电线直接502封口。

▼高低两档和爆闪,最亮就这样了,亮度一般,但也够用了。

等攒多几个14500锂电做个3并试试,单个电池续航太差了。

网友:
看着很亮嘛
开关可能不耐用

网友:
这手电筒看着做工还可以,照个亮还行。

网友:
这个造型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太长了,不好放口袋

网友:
很长的样子

网友:
看着红的亮眼

网友:
外观很漂亮啊   看着喜庆

网友:
颜色喜庆,就是有点长

网友:
可以装3个电池的手电

网友:
漂亮的手电筒,就是太长了。

网友:
找些3到15v宽压驱动更好,再换铜基板3535陶瓷灯珠,边缘导热硅脂连接,应付空心仓导热慢问题。

网友:
漂亮的手电筒

网友:
该说不说,还怪好看嘞

网友:
中国红好看

网友:
可以再折腾一下改单档

网友:
筒身是铝合金加工过的,总体做工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做工很不错呢

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