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d万用表/2024款简评

楼主(2024-05-03):
前几天用了好多年的万用表坏了,参考坛友意见,买了个新的。
86d 24款比老款升级了电容档,能测到60mf,外观变了变。精度还行,测量电阻速度还行,他慢主要是切换档位慢,电容档特别慢。

整体外观。

电池仓盖和支撑架是一体的,拧一颗螺丝即可更换电池,非常方便,好评。

供电使用4颗7号电池,就是不知道这个表功耗怎么样?

带有type-c接口,可连电脑,他连电脑的模块是通过光信号和主机通信的。这个模块卡在主机背后,稀松,感觉会掉一样。

希望能用长久一些吧

网友A:
改动了好多,多了NCV,电池是4节7号,多了USB,多了背光,换保险丝也不用拆整个表了,感觉电路板质量也比以前好了。为啥脑残的设计hFE是第一个档。。。这个表老版就是测电容很慢很慢。

网友B:
四节3A电池,真浪费阿

网友:
看做工好像进步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动了好多,多了NCV,电池是4节7号,多了USB,多了背光,换保险丝也不用拆整个表了,感觉电路板质 ...

第一档HFE设计的确无语,学一下别家两头都有OFF档的设计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节3A电池,真浪费阿

两节14500铁锂加占位筒多爽,占位筒里面塞个二极管降压就行了。

网友C:
和2022年款比,好像有改进了,2024款是不是也是0660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了好多,多了NCV,电池是4节7号,多了USB,多了背光,换保险丝也不用拆整个表了,感觉电路板质 ...

就只多了个ncv,别的像usb,背光这些,老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节3A电池,真浪费阿

可能这个表很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2022年款比,好像有改进了,2024款是不是也是0660主控?

改dm1107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dm1107了

dm1106吧?如果是1106,还行,7501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1106吧?如果是1106,还行,7501就没意思了

dm1107b,不是1106,也不是75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dm1107b,不是1106,也不是7501

看了一眼参数,1107好像比1106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眼参数,1107好像比1106差?!

所以是降级了??

网友:
4节1.5V=6V  我觉得用5V应该也能用 于是 加个锂电池和移动电源的升压板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动了好多,多了NCV,电池是4节7号,多了USB,多了背光,换保险丝也不用拆整个表了,感觉电路板质 ...

一看到这种脑残的档位设计,对此表就毫无兴趣了。

网友:
四节正好两串铁锂,我的万用表除了9伏都换成铁锂了

网友:
莫名看到了点UT61+系列的影子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1107b,不是1106,也不是7501

我去,真不要脸,连芯片都换啊,我是说咋用4节7号了。我那个老版的是FS9922-DMM4,台湾富晶的。我的老版估计是第一版,连背光都没有,还是我自己加的!

我那个老版不开背光的时候,耗电是2mA,对于3V来说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真不要脸,连芯片都换啊,我是说咋用4节7号了。我那个老版的是FS9922-DMM4,台湾富晶的。我的老版估 ...

1107这个芯片,不知道这个芯片和别的芯片主要区别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