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胜利24款vc86d万用表

楼主(2024-05-04):
胜利24款vc86d万用表
5999显示,电容档升级60mf。

外观

电池仓

电池仓盖板和支撑架
联机模块

开拆
主板

主控芯片和存储

稳压芯片

联机模块

主板正面啥都没有,就不拆了
谢谢观看。

网友:
用料都可以接受哈

网友:
旧版好看一点

网友A:
这款多少价格,看做工不贵。

网友B:
跟福禄克的好像啊

网友C:
胜利万用表质量很好的,还是硬封芯片。

网友:
4节7号电池

网友:
剩下的23款什么时候拆呢

网友:
表笔接口好评。

网友:
现在的表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多少价格,看做工不贵。

看着确实是不贵,实际买也的确不贵,我买来1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福禄克的好像啊

只是看起来,手感设计各方面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胜利万用表质量很好的,还是硬封芯片。

听人说这个芯片还不如老款,,,,

网友:
以前这个表和老型号的芯片不一样了    胜利的插座的连接方式也变了,以前是套筒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现在改成螺丝固定的了,以前插拔多了容易虚焊

网友:
外形好看了,没有太硬朗,插座好评,保险还是差些

网友:
现在低端表都差不多

网友:
胜利的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