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防盗报警器,遥控器配对

楼主(2024-05-04):
电动自行车遥控报警器,拆开后发现电路板上有learn字样的触点,对地短接后,按一只同频的遥控器,就可以学习遥控的上锁、解锁、寻车功能了。
至于没有这个触点的报警器,不知道能否直接短接单片机的引脚完成?

网友:
还能这么玩?  我之前买的滑板车遥控器 买来就只有俩按键有反应 那垃圾卖家一口咬定我的控制器有问题 我说为什么我不用你的这个遥控器和接受板直接短接电门到电池正极可以用?  就是答不出来     喊我退  退货要十几块运费  意思我折腾半天东西不能用我还亏了十几块钱

后来自己花了半天时间研究调了那个电感 于是四个按键都能正常动作了

网友:
这么方便的?

网友:
这样子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爆个正面照不好吗?

网友:
学习码的控制主板就是这样增加遥控器的,一般会有24c这种存储片。
对比2260这种焊码的,密码数量更多,不容易被扫描破解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要不要厂家怎么配遥控器啊,接收板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只要短接哪个脚进入对码模式,就能配摇控器!

网友:
这个是低端的吧 高端的要电脑匹配的

网友:
可能有的没有,这个看编码器了吧!

我有个车丢了遥控器,我想找个好的整套遥控器,把码片换了,未果!

网友:
求解这个码片的学习方法,或者代用码片

网友:
板上有标记code,这个是这么用的呢?

遥控器生产,不可能和手柄一一对应,一定是后期配对的,这是咱们不知道方法

网友:
是否一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多台车

网友:
肯定是后期调整对码的,哪能程序内置的啊,否则就同一型号的遥控器共用了,那还了得

网友:
估计是后期对码

网友:
这样是不是一只遥控器可以控制几台车了

网友:
还有这样子,学习收藏备用

网友:
厂家贴心了啊,哈哈哈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家电车遥控坏了两节纽扣电池串联供电,电池架断了。我在网上买了不合适还修改了半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修好。修好觉得也不太牢固。有时间拆开看看能不能配对换新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