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机风扇转两下就停

楼主(2024-05-04):
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个周就开始有这种情况然后一直开机有几率可以开机的但是用一会就会断电重启,现在完全开不了机了风扇转两下就停了。擦内存条金手指换电池防静电都试过都不行,求解大佬们能不能排除一下是哪一块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首先,CPU散热器风扇方向反了;其次,显卡的6针外接电源线没插;最后,你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看描述这故障是逐渐严重的,感觉是主板上某个元件在慢慢的失效

网友A:
内存显卡全部拔下擦拭,再插上,会有奇效,包括电源连接主板的,cpu电源接口重新插拔

网友:
显卡电源没插吗?

网友:
好好的SATA数据线非要拧成麻花,真是有毛病呀。

网友:
电源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显卡全部拔下擦拭,再插上,会有奇效,包括电源连接主板的,cpu电源接口重新插拔
...

都试过的

网友:
内存拔下擦擦。硬盘数据线插拔下。硬盘下个软件检测下。

网友:
转两下停是电源保护了,不是有地方短路就是电源坏了,有条件换个电源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外接电源插上试试,CPU风扇应该在内存那侧,风向机箱后面吹才对,转180度。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是主板挂了

网友:
盲猜主板有故障

网友:
ATX电源问题,换一个电源吧

网友:
找个电源替换一下试试,故障依旧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感觉是主板不行了,可先试试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电源的输出,正常的话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电源部份电容失容

网友:
主板或者显卡有短路的地方,以前遇到过显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