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0.6A供电的TP路由器可否用5V1A的充电器代替?

楼主(2024-05-04):
9v0.6A供电的TP路由器可否用5V1A的充电器代替?

12v1.5A的路由器可否用9v0.6A或者5V1A的代替?

会不会烧了路由器?

谢谢!

网友:
这样用过,能正常工作。内部有Dc-dc电路

网友:
能启动就行,不过不建议降低电压

网友:
降低使用不会烧,但是性能会很差

网友A:
12V * 1.5A =18 W
9V * 0.6A =  5.4W
5V * 1A = 5W

9v0.6A 供电的TP路由器 可以5V1A 的充电器代替。

12v1.5A 的路由器不可以用9v0.6A或者5V1A的代替,电源的功率不足会导致路由器运行不稳定,比如 多台手机同时连接这台路由器 且 同时刷短视频 时 会卡住、掉线、路由器重启……一系列问题。

网友:
9v0.6A供电

用12V1A,,12V1.5A可以代换的

5V1A应会无法开机或不稳定

网友B:
9v0.6A供电的路由器烧了就换新,,都是N年前的淘汰产品吧

网友:
不行,基本90%都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0.6A供电的路由器烧了就换新,,都是N年前的淘汰产品吧

是的,9V路由全是淘汰产品

网友C:
9V0.6A电源可以用12V替代,但不可以用5V1A的代替,这并不是简单的功率问题,电压不够会导致设备无法启动或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9V0.6A电源可以用12V替代,但不可以用5V1A的代替,这并不是简单的功率问题,电压不够会导致设备无法启动或 ...

电压高了不会烧坏吗?

网友:
能启动开机就行,但电压还是低了点!

网友:
自己试,电压低烧不坏,顶多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 1.5A =18 W
9V * 0.6A =  5.4W
5V * 1A = 5W

这是电源功率, 路由器功率怎么会把电源用满.
以前用过, TP的, 换12v和5v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不会烧坏吗?

设备内部有稳压电路,都有一定的冗余设计。比如9V设备内部稳压电路一般可以承受约16V电压。所以用12V电源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之前一个9V路由接12V用,4年没断电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有的用12v都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用12V电源代替,有一个tp的路由器 标配电源是9v 0.6A的,一直用12V电源使用了5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12V电源代替,有一个tp的路由器 标配电源是9v 0.6A的,一直用12V电源使用了5年多,。 ...

电压高了不会烧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