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一个LM399电压基准模块随输入电压变化的输出表现

楼主(2024-05-04):
先抛出疑问:为什么这个模块输入电压变化会引起输出电压变化 ?预想的是输入电压微小变化应该输出电压不变,实际是1V 的电压变化就可以导致 0.00001V 的输出电压变化,

测试数据

输入电压:12V 输出电压:6.90551V
输入电压:14V 输出电压:6.90552V
输入电压:15V 输出电压:6.90553V
输入电压:16V 输出电压:6.90554V
输入电压:19V 输出电压:6.90555V

结论:

这个模块,1V 的电压变化就可以导致 0.00001V 的输出电压变化,必须要稳压才可以。

实物图

电路图

测试数据

12V

13V

14V,有跳动

15V

16V 有跳动

17V

18V,有跳动

19V

从12V到19V加载到稳压管上限流电阻 R2  3011 的电压变化为 0.00004V

12V 3.13871V (图片上标注笔误)

19V 3.13875V

各位怎么看待这个结果,欢迎讨论。

网友A:
dui对不起,我的ZT102L看不出来

网友B:
参考隔壁论坛电路做一个试试

网友C:
不变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基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所以发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变就不正常了

想着应该不变,想法美好,现实残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i对不起,我的ZT102L看不出来

弄个背靠背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隔壁论坛电路做一个试试

计划中,手里还屯了2个 399

网友:
我的3位半万用表测不出变化。。。

网友E(2025-03-12):
唯一会变的就是这个加热电流,所以算是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唯一会变的就是这个加热电流,所以算是温漂

有道理,这个模块得稳压使用

网友:
这么精准。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没多大实用性啊

网友F:
这种电路输出个10.04也太随意了。很难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路输出个10.04也太随意了。很难用啊。

想稳一串0要上高精度低温漂电阻

网友:
太正常了,这都小数点后面5位了

网友:
不是7位的直流电压表, 差评

网友(2025-06-02):
用两级稳压估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