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净水器经常经常产生废水,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5-04):
家里的美的净水器,经常会自己启动产生废水停不下来,多开几下净水机龙头会停下来,但是过一会又在产生废水。

已经测试过不关电磁阀和线路板的事,剩下好像只有隔膜泵和压力开关了。
大侠们,给点建议,怎样去处理?

网友:
压力保不住,就是找单向阀的原因吧,或者看废水比例阀那里是不是停机了也漏水呢

网友A:
净水机管路上有个逆止阀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净水机管路上有个逆止阀坏了吧

有这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水机管路上有个逆止阀坏了吧

好的感谢,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