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高兴,拆了个立刷的电签版pos机

楼主(2024-05-04):
原先经常刷信用卡,所以手里几部pos机,这款是提额后不用了,放置了许久,今天得闲拆开看看能有多少肉。
这款机子是电签版的,所以没有热敏打印机,机子背面6颗明显的十字螺钉,非常好拆。
先上拆机全家福。

百分百确定得到5234电池一块,500mAh,可以给小功率电气用用。

一块2.4寸的全彩TFT屏幕,还带NFC线圈,用来刷卡的。屏幕是亿华的,官网没搜索功能,没查到屏幕的详细参数,不知道熟悉屏幕的坛友能有应用的相关资料吗。

继续拆解,接下来是三个小配件,磁卡读写磁头、蜂鸣器和一个机子扫码用的30万摄像头一个。

机子的核心主板,集体方案咱就不分析了,反正是整体的专用方案,基本没什么可用的余地,就板子上这块4G LET模块估计还能多少有点用途,上面打了胶,等清理下看看具体是哪个型号。

最后一张板是主板供电的电池和不知什么芯片,整机全模块化拼接在一起,所以十分好拆。

整机拆解不到十分钟已经全部拆解拆除完毕,直接可用的肉也就是电池和蜂鸣器了,其他组件得查询资料看能否可用了,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ESIM卡难道不是主板银行卡插座上面(偏左)的8脚芯片吗?旁边就是LT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ESIM卡难道不是主板银行卡插座上面(偏左)的8脚芯片吗?旁边就是LTE模块。 ...

ESIM是LTE模块旁边那个8脚芯片,这个跟电池在一个板上的不知道啥芯片。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内部结构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能否用于diy

楼主:
补充资料:LTE模块简单处理了下看到型号了,是深圳广和通的L610-CN。

网友B:
2.4寸的全彩屏是什么接口的,多少pin的

网友:
还算有点肉

网友C:
这磁头能放到收录机上用吗?估计阻抗啥的不匹配。

网友D:
我想知道今天不高兴的话会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磁头能放到收录机上用吗?估计阻抗啥的不匹配。

这个没具体研究过,应该不行吧,看样子跟收录机上的有点区别。

网友:
我也有两个废的pos机,不知道咋利用,屏最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今天不高兴的话会拆啥?

不高兴啥也不拆,追剧或刷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寸的全彩屏是什么接口的,多少pin的

亿华HY-024CSE176,没查到具体参数,我拍了张排线接口图,请问大神知晓是什么接口的,通用口还是定制类型的。

网友E:
想知道那个1632电池是不是可充电的。

网友F:
手上有一个带热敏打印的POS,这打印头能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那个1632电池是不是可充电的。

不是充电的,就普通的焊接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一个带热敏打印的POS,这打印头能玩儿?

运气好的话碰到通用型号的打印头能改做其它功能,这些咱们坛里也有类似改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亿华HY-024CSE176,没查到具体参数,我拍了张排线接口图,请问大神知晓是什么接口的,通用口还是定制类型 ...

25 pin的,也不知道型号,是不是定制也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 pin的,也不知道型号,是不是定制也未知!

好多未知数就玩不起来,那就相当于废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