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谊安麻醉挥发罐(蒸发器)麻醉药品泄露处理(Aeonmed VP300)

楼主(2024-05-04):
发现麻醉药品下降量很大,经检查发现大量液体从液位观察窗出渗漏,排空残余药品后进行拆解维修。

皮肤已经泛黄了,还有纹身。液体从左下角液位柱那里漏出来的

皮肤已经泛黄了,还有纹身。液体从左下角液位柱那里漏出来的

开始不知道怎么拆,直接拆了外面已经满是银纹的有机玻璃,里面的玻璃管都是垢,根本看不见里面 ... ...

开始不知道怎么拆,直接拆了外面已经满是银纹的有机玻璃,里面的玻璃管都是垢,根本看不见里面 ... ...

很隐蔽的固定螺丝孔

很隐蔽的固定螺丝孔

药品灌注口也要拆下

药品灌注口也要拆下

残液排放口拆下

残液排放口拆下

前盖拿下,露出故障模块

前盖拿下,露出故障模块

继续拆

继续拆

拆、拆、拆,这个不太好拆,加热好半天才弄下来

拆、拆、拆,这个不太好拆,加热好半天才弄下来

下来了,太脏了

下来了,太脏了

清理干净,问题也找到了,玻璃管切面不平了,大神们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 ...

清理干净,问题也找到了,玻璃管切面不平了,大神们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 ...

网友A:
玻璃管切面平不平无所谓,只要密封好,应该是密封圈老化后和切面不平处不密封了造成的渗漏吧。

网友B:
这属于消耗器材吧,也该换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管切面平不平无所谓,只要密封好,应该是密封圈老化后和切面不平处不密封了造成的渗漏吧。 ...

密封垫是特氟龙材料的,需要切面平整才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消耗器材吧,也该换配件了

这个可不是消耗品,灌注的麻醉药才是消耗品

网友C:
这个也修...............几乎都是麻醉药厂赠送的,或者药代投放的,这种已经属于免维护产品,废了直接丢弃型耗材,失去了维修的价值

网友:
老东家的东西。玻璃管需要更换了。
是不是摔过,震碎了。这玩意一般不会坏。

网友:
密封失效,内部漏麻醉药了,七氟烷对有机玻璃有腐蚀性,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修...............几乎都是麻醉药厂赠送的,或者药代投放的,这种已经属于免维护产品,废了直接丢弃 ...

挥发罐也有投放的?看来是我所在的医院规模太小了他们看不上眼

网友:
这个要买新的是不是要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