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个大华路由器天线真短

楼主(2024-05-04):
废品站淘了个路由器,有一根天线外壳没有了,里面光秃秃,还有一根天线裸露,就把另一个天线外套拔了,给它穿上,没想到脱了外套的天线内部也是光秃秃,短短的,但都有用馈线和主板连接,是天线偷工减料了吗?还是纯粹多俩天线凑够六根666?一般2.4G和5G各两根,那么六天线的多的两根天线是什么用途,难道装饰用?那两根短天线内部大概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不过总体质量感觉还可以,回家洗洗干净,虽然wifi芯片不带外置放大,信号倒也凑合,用来中继放大waifi信号挺好用的,主打一个便宜5块买的

楼主:
5G是用rtl8812,交换芯片rtl8367rb貌似千兆,还有一个2.4G没拆开散热看,估计也就螃蟹系列

网友:
那是装B的,,没实际用途的

网友:
看着还行啊!和*link差不多。

网友:
难道是5G天线?

网友:
这么短的天线,弄这么长个外壳

网友:
凑数用的么?

网友A:
多少钱淘的是关键。

网友:
谢谢,来长见识

网友:
天线多的好像功率大

网友:
大牌都这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淘的是关键。

好像是5块淘来太久了有点记不住了,新点大点的10块

网友:
那么多的天线肯定有装饰品!!!

网友:
做工可以,不过天线没什么用。

网友:
频率越高天线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