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20v落地扇改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4-05-04):
夏天到了,又该改装风扇了

前两年改了好几个个直流无刷的吊扇,用的很舒服,调速灵敏,声音小,功耗也小。(有空也分享下)
所以这次把风速忽大忽小的老美的落地扇收好,把电机卡死的老德华给改造改造
首先要准备材料,8mm轴直流无刷电机一个,最好是国产的pwm调速的(尼德科的clk调速要多一根线而且控制板也贵),pwm控制板一块,12v或以上电源一个(取决于电机和控制板电压),3d打印的电机支架、控制板支架等

先把直流无刷电机的轴敲下来,
我是从转子的方向朝电路板方向敲的,固定是直接用手拿着,最好两个人配合比较方便

然后拆解坏的220v电机,把轴敲出来,前后轴承也不要了(如果你的轴承还没卡死,也可以保留一个,增加稳定性),转子也不要,线圈也不要。
量好无刷电机的位置,把电路板和转子安装到轴上,如果比较松,可以擦干净然后点502或者铸工胶固定。注意电机转动的方向
再然后就是保养一下各个部位,松动框量的解决一下,适当加润滑油
用3d打印的支架把电机组装好,就得到了一个直流无刷摇头电机

接线测试一下,没问题后上机,理一下线
把控制板找个好位置安装好(我是3d打印支架固定),原来的按键就不要了,但是我还保留了旋钮,有时候定时也用得上
屏幕截图 2024-05-04

电源我就放在外面了,直接拿扎带固定,电源接口是dc5.5,方便更换或者拿去其他地方用

电源输入口记得标注上电压,以免插错

成品:(忽略凌乱的背景)

网友A:
改得很好!一般人没你这个打印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好!一般人没你这个打印支架。

不用支架也可以,在外壳上直接打孔固定电机,然后保留原来的定子铁圈(不然轴会太长)

网友B:
请假下楼主,3d打印用的啥软件建模的?好上手么?年前入了拓竹,各种网上模型打印了一堆,现在想自己搞点模型玩玩,顺便把之前设计不合理的模型按自己想法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假下楼主,3d打印用的啥软件建模的?好上手么?年前入了拓竹,各种网上模型打印了一堆,现在想自己搞点模 ...

我一般用简单的“草图大师”,比较好上手,功能也够用(加装一个“胚子库”插件 )
简单的非曲面建模,修改等都够用了
复杂的就 sg、犀牛、Fusion那些,老实说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光软件体积就已经是门槛了,更别提还要付费啥的

网友:
简单的用SketchUp

网友:
我觉得可以利用原来的换挡开关替代无级调速电位器!

网友:
这个可以哦,不过已经买了前阵子大火的无刷机了。
其实家里也有台老的,前后也修了好多次了,主要换中壳

楼主:
3d打印用的“草图大师”简单好用,上手快
利用原来的换挡开关替代无级调速电位器也可以,不过我还是喜欢无级调速。
模型文件在printables上传了,有需要的直接搜索“无刷电机”就能看到

网友:
看来3D printer 必须上

网友:
看来大多数人 搞不定3D  也包括俺

网友:
真是会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支架也可以,在外壳上直接打孔固定电机,然后保留原来的定子铁圈(不然轴会太长) ...

买这种尼龙柱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哪家的电机?看起来好干净,就那几个零件还是还有另外的驱动板?

网友:
前一阵也改了一个壁扇,网上看这种的没支架,直接买的现成带支架的电机

网友:
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装电池吗?这样就是移动到没有电源的地方使用

网友:
改得好,斥巨资买了永速的直流电扇

网友:
美中不足,
沒有遥控功能。

网友:
其实用原按键开关固定几个转速就可以了,外观跟原风扇完全一致

网友:
你这种技术达人,需要不要我这样的废柴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