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也玩单通道可用容量增加6%

楼主(2024-05-04):
一个杂牌480g,原始坏块高达89,总块数1478,坏率都6%了。突发奇想把它改成了单通道,,这样一个面上过高的坏率不至于拖累其他面。开出来坏块102,总块数2956,坏块率只有3%了。原来只能开480g,现在可以开512了。最后开成了170gslc,,Ecc过2无新增体质优秀,,最后说下改的方法,,在设置文本里添加enforceplane=1,有的版本太老不支持请换新版本。ys9082早就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为啥慧荣一直不开发,单通道能大大减少写入放大,四路并行写入会导致巨大的写入放大。

网友:
这个要记起来,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A:
闪存是闪迪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存是闪迪什么型号的?

图上大大的BISC3

网友C:
没看懂,为什么坏块数多了,反而容量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为什么坏块数多了,反而容量变高了

总块数翻倍了

网友:
这要记起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大大的BISC3

想必阁下认识"型号”两个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是闪迪什么型号的?

15175

网友C:
顺便问下,这个方法可以开7ce的颗粒吗,59xt2板子是否也适用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宝贵经验要记下来,后面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这个方法可以开7ce的颗粒吗,59xt2板子是否也适用

我现在只玩58xt,,59xt2都当垃圾一样处理了..所以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尝试尝试。原则上只要总块数不超过1500的都可以,因为58xt最大支持的块数不超过3000,59xt2是58xt缩水版应该减半

楼主:
都啥体验没有一个人说说?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开170gslc,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开170gslc,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第二张图就是设置图。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标记下

楼主(2024-07-21):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这个方法可以开7ce的颗粒吗,59xt2板子是否也适用

我现在只玩58xt,,59xt2都当垃圾一样处理了..所以没法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尝试尝试。原则上只要总块数不超过1500的都可以,因为58xt最大支持的块数不超过3000,59xt2是58xt缩水版应该减半,,,,还是像fc3379这样的U盘主控功能最强,,不仅能取消外部交错,连内部交错都能取消。

网友(2025-04-14):
只启用一个plane是单通道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