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无论是做电子DIY,还是刷机 网上的好内容用TXT文件保留 收藏会忘记的

楼主(2024-05-04):
自己无论是做电子DIY,还是刷机 网上的好内容用TXT文件保留 收藏会忘记的

========================================

各种网站对帖子都有收藏功能,其实这个是过去很古老的时候,东西很少,网站也少,内容也少。。。所以,这个收藏显得特牛逼。

但是现在网站也多了,帖子,内容就更多了。。  我面对的十几个网站,都有收藏,而且每个的收藏都数量巨大。。。

如果当时马上用TXT文件保存了,哪怕有300个TXT文件,我再搜索,或者整理,就容易多了。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做TXT文件的时候,马上就提取了自己需要的了。。

TXT文件体积很小。

=================================

再有就是用EXCEL文件来保存各种内容,其实,一个很长的帖子,文字,对自己最需要的,也就那么几个,比如一个元件型号,比如一个购买心得,比如一个测试方法,比如一个电路图。

这些都可以嵌入EXCEL的一行里。。。

所以你500行的一个EXCEL文件,基本上能整理出你半年,一年的需要内容。

===============================================

楼主:
任何把资料存在网上,比如什么云笔记,什么云保存,,

什么网易云的,,一旦做多了,上面很容易产生大量对自己没有用的东西,,也许是好内容。。但跟自己没有关系啊。

最后再整理到本地,又是个不知取舍的过程,,结果存了几个G,几十G的资料,自己反倒不知道怎么看了??!!!

网友A:
真切的经验分享

我再加一条,网购买的电子产品也要截图保留一些数据,过几年翻记录,都是空白的,型号接口参数都没了

除此之外,某些产品写着质保10年,终身,到售后了页面不是没了就是被修改了,客服咬住他看到的就是1年质保

网友B:
没用的,我从2010年用uc浏览器云备份,一直到2019年退云,网站大部分失效了,网站都没了。不如直接把重要东西存成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我从2010年用uc浏览器云备份,一直到2019年退云,网站大部分失效了,网站都没了。不如直接把重要东 ...

用 pdf 不容易检索和内容搜索.

我现在用 markdown 格式 保存.

网友:
现在多少网站还能活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 pdf 不容易检索和内容搜索.

我现在用 markdown 格式 保存.

之前谷歌没退时候,有个桌面pc软件,google destop,这个东西可以检索txt office pdf内容,并且用谷歌本地搜索的形式展示,查找东西那叫一个方便,就是首次建立索引需要一天左右针对320g硬盘,一旦建立用的太爽了,现在应该也可以用,因为软件不用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谷歌没退时候,有个桌面pc软件,google destop,这个东西可以检索txt office pdf内容,并且用谷歌本地 ...

google desktop 我记得在05年左右用过, 国内也有类似的软件.
估计不是很好好用才被舍弃..

而且多数人都有大容量硬盘.
像我主力机上汇总有 13TB 的空间.
光靠人工检索是不现实的.
现在是用 everything 标题/类型/时间 粗定位目录.
然后用  fileseek/Filelocator/ grepwin 之类的 使用 文本搜索.

markdown 是类文本格式,搜索起来不废力.

网友:
我现在也习惯,事情稿完写一个记事本记录一下,免得下次搞记不得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一般用保存网页的方法,因为收藏搞不好网站没了就抓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切的经验分享

我再加一条,网购买的电子产品也要截图保留一些数据,过几年翻记录,都是空白的,型号接口 ...

这方法值得学习

楼主:
任何把资料存在网上,比如什么云笔记,什么云保存,,

什么有道云,有道笔记。。网易云的,,一旦做多了,上面很容易产生大量对自己没有用的东西,,也许是好内容。。对啊,是好东西!!!

原子弹设计图纸,,,AK47设计原理,,什么手机芯片设计原理,

但跟自己没有关系啊???        你活9辈子,也许才遇到需要去学习的!!

最后再整理到本地,又是个不知取舍的过程,,结果存了几个G,几十G的资料,自己反倒不知道怎么看了??!!!

网友D:
我使用evernote,原来很nice,现在升级后有点别扭,,,,,
楼主的意见,不在于txt、pdf、云笔记,核心思想在于整理,任何方式的记录,没有整理,都会很乱的

网友E:
TXT不行,必须得word,还需要把图片也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TXT不行,必须得word,还需要把图片也存了。

欢迎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evernote,原来很nice,现在升级后有点别扭,,,,,
楼主的意见,不在于txt、pdf、云笔记,核心思 ...

作为你的第二大脑,记录就用印象笔记。印象笔记可以帮助你高效工作、学习与生活。支持无缝多端同步,快速保存微信、微博、网页等内容,一站式完成信息的收集备份、高效记录、分享和永久保存。

网友:
我选择另存为pdf

网友:
专门下了一个软件做笔记
Mybase Desktop

网友:
任何方式的记录,没有整理,都会很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TXT不行,必须得word,还需要把图片也存了。

我都是 "可连续截屏软件",
來保存网页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