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压减半,应该怎样做呢

楼主(2024-05-04):
把9v电压减半后连接到设备,应该怎样做呢?串联电阻的话,需要知道设备的电阻吗?还是接个其他元件方便

网友A:
接个DC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DC降压模块

非常感谢您

楼主:
谢谢您,着着挺复杂啊

网友:
DC-DC模块商城很多,买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7805稳压块

网友:
三楼说了加一个7805三端稳压块就可以了,很简单,根据功率大小买。

网友:
命题太模糊,9v是电源?电池?

减半就是4.5v,这个也好处理,但是要求跟随输入电压吗?比如输入降到8v,是不是要求输出同步到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