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功能测试仪的乌龙测试结果

楼主(2024-05-04):
几十元的多功能测试仪,怎么说呢,有时候测试一些三极管还是挺方便,3个引脚自动识别出来了。

比万用表方便很多,尤其是是一些贴片元件又看不清楚的丝印下,这个测试确实很快捷。

不过结合我的一些经验,也有很多不靠谱的情况。
比如之前我发现的,测试大功率MOS管,IGBT的情况下,会卡住死机测不出结果,这个时候只能拆机拔电池
因为这个设备没有硬开关。

最近的一个不靠谱测试是这样的
我维修一个电路板,发现原来的IGBT烧了,原来板子上有2个。
2个都拆下来,好的那个测试结果是这样的:

然后某宝买了4个管子,收到后,测试结果是这样的,测出来居然是二极管,
万一真是二极管,装到电路板上开机说不定炸机把故障扩大了。
某宝上的元件真是鱼龙混杂,我还遇到过修改丝印的,但是元件看起来确实是全新的,好可怕

4个结果都是一样,管子价格倒是不贵,于是又从不同的买家买了2批,
到货后这一批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我看了下丝印确实是不同批次,而且丝印也不同,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对这个测试结果感到有点怀疑,于是打算按网上的介绍搭一个简单的测试电路,结果发现网上买的IGBT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刚好今天又到了另一批,这个型号有点不一样,金属封装,测试结果居然是电容,擦

但是用电源加电阻测试,发现也是正常工作的。用万用表测试啥都没有,可能内部没有寄生二极管,所以万用表测不到

塑封的IGBT测到的那个寄生二极管是正常的。

还好,经过漫长的几天等待,买的配件总算修好电路板了,
这个帖子与各位共勉,不要太过相信多功能测试仪的结果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638-1-1.html

网友A:
论坛最近很火的哪款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
多功能=功能太多可能误报

网友:
接触不好吧

网友:
那没救了,我都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试三极管的。。

网友:
多功能测试仪说白了就是一个玩具。你绝对不能当仪器使用。

网友:
测MOS管测不出的

网友B:
试了下我的,iGBT确实测不出来,猫屎和三极管是没问题的,可能是G极电压和电流都不够吧。

网友C:
庆兴没买,不看真还下手了。

网友:
假管一般是功率上虚标,最好测试一下最大功率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这个只能参考,我有个也是这样

网友:
全自动判断类型的测量仪器不靠谱,以前买的diy的电桥我直接扔了,那些智能万用表也类似,还是固定选择的好

楼主:
接触肯定是好的,而且我重试过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我的,iGBT确实测不出来,猫屎和三极管是没问题的,可能是G极电压和电流都不够吧。 ...

反正大功率的MOS,IGBT基本上测试都会死机

这个设备原理我瞎猜,估计是设备自动测试3个引脚任意2个引脚之间的组合
看看是电容,电阻,还是电感,
然后结合一些经验算法判断可能是什么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庆兴没买,不看真还下手了。

价格只要几十元,还好
不算吃亏,有一定价值
但是不能全信

本来我只需要买2个IGBT的
结果我这次在不同商家下了3单,多花了几十元

楼主:
这次很诡异的是,原装的那个IGBT可以被多功能测试仪正确识别。
但是淘宝的3批都无法识别
不过淘宝货装在电路板上又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哪个参数引起的测量异常

网友D:
1,2,3测试脚,内部都是接的M328 单片机的IO输出,输入脚。。。驱动电流,电压很有限,高的电压也受不了。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测试脚,内部都是接的M328 单片机的IO输出,输入脚。。。驱动电流,电压很有限,高的电压也受不了。

...

装大功率的MOS管IGBT,是不是因为电流不够,所以死机了
因为测试的时候,所有信号都是内部产生的,造成测量死机还是设计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我的,iGBT确实测不出来,猫屎和三极管是没问题的,可能是G极电压和电流都不够吧。 ...

完全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最近很火的哪款也会出问题吗

肯定,大功率器件测不了,组合管、复合管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