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固态出现坏块,软件无法修复,只能重新量产开卡吗

楼主(2024-05-04):
固态扫描有红,提示TIME OUT,用DG说修复成功,再扫还有红!用VICTORIA去REMAP,也不行。
这种方法可以修复机械硬盘,但对固态无效吗?是不是只能只能重新量产开卡了。

网友A:
基本上只有重新开卡的方法了
机械硬盘的 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只有重新开卡的方法了
机械硬盘的 没用的

有没有2258XT L06B的工具和教程哦?

网友:
只能重新量产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芯片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芯片寿命到了

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2258XT L06B的工具和教程哦?

工具去毛子站下载就行
教程百度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去毛子站下载就行
教程百度搜一下

给个网址吧

网友:
如果红块较少,比如不超30个,可以用urwtest_v18软件跑两圈,强行把坏块进行替换试用。

网友:
跑圈测试即可,跑几圈就好了,但是有一定几率替换块用完了变成只读

网友:
只能重新量产开卡!!!

网友:
重新量产可以屏蔽坏块!别的没办法!

网友:
用软件看看备用块还多不多,多的用跑圈软件跑几圈主控就会用备用块替换坏块,那就能继续用了,不行那就只能重新开卡

网友:
需要随时监控坏块还会不会增加, 如果持续增加还是换新固态吧

网友:
我有块固态也是有问题,不知咋整

网友:
要看是什么主控的。很大一部份盘都有备份块的,硬盘有坏块之后,会启用备份块。只有在备份块用完之后,会出现数据问题。这时候就可以用工具降容开卡

网友:
同意9楼10楼说的,固态一般都有备用块,像Intel之类的对自己的颗粒没啥信心,把512G的搞成480G的,就是留下更多的备用块。用跑圈方式激发固件替换是最快的方式,DG和Victorya替换坏块都不太行。一般坏块少的话,跑2圈就没了,超过的,只能重新开卡,跑RDT啥的,不过这种古稀之年的盘,还是报废了吧,如果是MLC还可以拆了做U盘,TLC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
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原理不一样,所以DG和VICTORIA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