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NAS文件同步,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4-05-04):
syncthing有时候cpu占用太大,不好用,

有小巧一些的NAS文件同步工具么?

网友A:
我以前用过 SyncBack 有免费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 SyncBack 有免费版的

异地nas也能用SyncBack同步文件么?

网友B:
一直用zerotier异地组网,缺点还是不太稳定。

同步软件就用nas自带的了。黑的白的让不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zerotier异地组网,缺点还是不太稳定。

同步软件就用nas自带的了。黑的白的让不限了! ...

你的zerotier装在路由器上?还是装电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zerotier装在路由器上?还是装电脑上?

电脑上,路由上得系统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zerotier异地组网,缺点还是不太稳定。

同步软件就用nas自带的了。黑的白的让不限了! ...

我用zerotier连接远程服务器,感觉可慢了,有时候也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zerotier连接远程服务器,感觉可慢了,有时候也还是连接不上

的确有时候不稳定,这两年感觉好多了,也跟距离远近,是否跨运营商有关系!

网友:
用的微力同步,多平台都可以安装。

网友:
Verysync 很好用

网友:
群晖的同步

网友:
两个都是群晖就可以异地同步

网友D:
简单点推荐黑群晖。操作简单。现在有傻瓜引导系统。只要网卡支持,随便一台普通电脑就能用。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推荐黑群晖。操作简单。现在有傻瓜引导系统。只要网卡支持,随便一台普通电脑就能用。很方便。 ...

是的 我也在用这个 很好用

网友(2024-06-15):
群晖自带的就很好用,速度也很快

网友:
推荐黑群晖,使用dynv6的IPv动态域名+synology drive sharesync

网友:
用网盘座同步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