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康舒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4-05-04):
一朋友送来一块康舒12V38A电源,百度搜出来将1-2脚短接即可启动电源,去某宝买来PCB插座,做一个输出转接插座,接一些12V的小玩意儿。
手头有个便宜货洗车机可以接上用,省的老是充电,因为带的电芯属实不咋地。
洗车机也是买来冲洗线路板用的,不需要多大力度,所以买的便宜的。家里有220V插电的洗车机。

装了四个6.3插头,两个4.8插头,完全够用了,装了一个指示灯。

双排7P插座,正好小一点点,一边开个槽,就当定位口了,插反了插不进去

插上正好,个人还是蛮喜欢插电款工具的,好的锂电产品太贵,便宜的锂电产品续航又太差,还是插电款合适自己。

网友:
改的不错,前几年买服务器电源22元

网友:
电源不错,就是太长了。

网友:
康舒的低端货已经没眼看了。原本高档品还好。

网友A:
现在12V都是买华为服务器电源,划算也感觉可靠,还搞了取电板,esphome/tasmota网络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2V都是买华为服务器电源,划算也感觉可靠,还搞了取电板,esphome/tasmota网络控制。 ...

我这个是送的

网友:
好像艾默生那个

网友:
喜欢插电款工具

网友B:
这家伙空载也要10几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空载也要10几瓦吧

刚试了一下,应为这个4厘米风扇转速时快时慢,空载时,功率在6-9W之间波动,没风扇的话,估计功率在5W以下吧。

网友:
就是太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应为这个4厘米风扇转速时快时慢,空载时,功率在6-9W之间波动,没风扇的话,估计功率在5W以 ...

把风扇拆了,。。。。。

网友D:
我也有俩这样的电源,正愁怎么才能利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拆了,。。。。。

我无所谓这点功率啊,要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俩这样的电源,正愁怎么才能利用呢

我喜欢插电工具,这个拿来给12V锂电工具供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拆了,。。。。。

拆了怎么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