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NIRSI_2C53P平板示波器体验_除了官方应该是首发

楼主(2024-05-04):
说起来我是很喜欢FNIRSI这个品牌,他们做的平板示波器UI操作很舒服也很方便,之前买的是FNIRSI-1013D,因为个人不单追求操控还更看重模拟信号处理,最近FNIRSI新出一款2C53P平板示波器,4.3寸@480*272触控屏,这次更牛竟然把4位半19999读数的万用表也集成,这样就成了万用表+示波器+函数发生器大集成者,口水一直流,最近上线只要550+的价格,那真的爽死啦.下单,必须的...

来,先看官方介绍,嘿嘿,触动未来.嗯,我一直觉得他们的UI团队很强.

产品尺寸145*98*35mm,拿在手上略显敦厚,很瓷实的赶脚,360克还不算累手.TYPE-C充电,嗯,官方这次发货除了俩示波器探头啥配件都没有配.

参数看起来很美妙,这里我这个业余选手看来就示波器存储深度不够,万用表精度逊于众仪4位半.

来了开始拆箱,这是彩盒,照相技术不行,一个人手拿手机拍,将就点喽.

里面有说明书和合格证,嗯,先剧透一下,其实这台不合格,官方让我先退回让厂家技术调试下.

磨砂袋装着,柔软舒适,可为啥机器正面和背面都有磨损痕迹,难道是机器下线经了几手的???

看,机器真容,没有冤枉好人但也放过了坏人.这是正面屏幕保护膜.没有撕下来不知屏幕表面状况.机器呢我看看还是很喜欢滴,配色新颖我喜欢蓝色.

右侧面4个万用表座子,看上去高端大气有档次,比某某那啥嗯嗯嗯.侧面表笔虽然在万用表界面有端口连接显示,但还是比正面端子更容易测量完电流不切换表笔问题.还有机器发货不配表笔哈...

背面背夹撑有点刮花还不怎么容易压回扣位,那是美观+手感纹路哈,没有开窗散热,机器应该是可以勉强防水的.

左侧面是电源开关和TYPE-C充电口,电源开关手感还行不算硬但不软,充电没有测试,用了3个多小时还剩大半的电量,不知电量显示准不准就是.

上顶部图片,话说函数信号输出用MMCX端子厂家不配线这个真没几个用户有自备.三个端子是沉下方坑里去的,平面记得是不接触.部分探头安装会麻烦,类似于泰克P6139A这类大头娃娃就难办.原配探头安装没啥问题的,好歹后续配一条MMCX端子线给函数信号输出用.

先把探头连上,旁边的MMCX端子端子线是我自备的.这样看感觉有点头重脚轻了,其实不会,机器有重量有尺寸,是我为了躲避灯光拍照角度问题,正面看很舒服很搭调的.

开机2秒进入界面,这是掌机的魅力,Linux和Android系统机器这个点刚亮屏幕.

简洁的系统设置:语言,亮度,主题,开机预设功能,自动关机,USB共享,直接触控加滑动设置真爽.好吧,掌机回归简洁不用太多繁琐设置,高档示波器可能用到报废还有功能没有设置过..

万用表功能,点击立即开启.

进入万用表界面先点功能按钮选择测试功能.

直流电压每次短路表笔都是-0.0001V,额,补偿过度??? 貌似没有mv测试档,是个遗憾.直流电压结果大差不差,我又没有准确的参照物就不测试了,反正不会差并且速度很快,读数1.9999V转2.000V .

功能切换到二极管电压测试,表笔开路电压3.943V,足够点亮普通各色LED.

二极管测试短路电流1.486ma,这时示波表显示0.0048v(4.8mv),2000读数以内可以到0.1mv也行了.

这款示波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试有个好玩的特性不知是bug还是真特性,测试电压会3.8秒断开约0.4秒左右,然后示波表读数保持不变,因为这个特性用新的ZT303测试表笔电压和电流时差点以为ZT303不良,后来用示波器扫描才发现是这个特性.

示波表二极管档测试蓝色LED能发光不会读电压数,同一蓝色LED在ZT303测试是2.598V,这应该算是设计BUG.问题已经反馈给厂家不知是否会接受.

测试红色LED能发光读电压数为1.7884V,这算正常的.

功能切换到电阻档,短路表笔为0.21Ω,额,表笔是刚买的不锈钢尖针20A,别的表测试在0.12左右,这个不管啦,低阻值很多特性影响,就当成基数的了.

电阻档表笔开路电压0.3488V,测试ZT303电压测试档内阻1.1681MΩ,这个测试电压很低可以在线随意测试不会因为硅二极管干扰,锗二极管那是个稀缺货在线会干扰读数.

电阻档也有这个特性,测试电压会3.8秒断开约0.4秒左右,然后示波表读数保持不变.

电阻档测试基准电阻100.338Ω的读数100.90,换算误差(100.9-0.21-100.338)/100.338=0.35%.是这样算吧,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电阻档测试基准电阻999.01Ω的读数1.0011K,换算误差(1001.1-0.21-999.01)/999.01=0.188%.

电阻档测试基准电阻9.9937K的读数9.983K,换算误差(9983-0.21-9993.7)/9993.7=-0.109%.

电阻档测试基准电阻99.999K的读数99.95K,换算误差(99950-0.21-99999)/99999=-4.921%,好吧,就算怪我吧,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复测也是这个数并且4个基准电阻隔几分钟复测的结果一字不差,说明这个表测试电阻的重复性很优秀,准确度额我不敢说话啊.

功能切换到通断档,短路表笔为0.19Ω,可能是我这次手操作有力气,狠狠压出了0.02Ω出来,努力ing.

通断档表笔开路电压1.7258V,部分低压LED勉强有亮度,在线测试时二极管会干扰读数,这事需要切换到更低表笔电压的电阻档位.还有通断档的表笔电压一直恒定不会间隔.

功能切换到电容档,2N7电容读数2.705nf,读数很快,比一般自动挡万用表都快.

电容档测试最低电容22P开始读数0.003nf,读数差值-19pf,测试其他容值差不多特性.

电容档测试电容100P读数0.084nf,读数差值-16pf,测试其他容值差不多特性.

用浩琦LCR-T40Pro测试这个100P电容读数111pf,读数差值大致+11pf,我不相信这个数,和其他表对比下大致以100p为准吧,一边一棒最公平.

未完待续,编辑太麻烦,下一楼已经到了7楼.
这楼主要是以美妙为主,后面的才是残酷,妥妥的把结果按地上摩擦.貌似帖子一层楼只能盖到这里,太高的楼没有大支撑应该怕不安全.

网友:
文字太大,图片太小

网友:
参数虚标,虚假宣传,电子垃圾

网友:
以这家的设计水平,四位半是不用想的,能达到三位半精度就很不错了,示波器没猜错应该还是他家惯用的mxt2088,双通道,单通道采样率100m,反正这家设计水平不行,经常虚标参数,然后价格其实也不便宜,不建议购买,其他万用表常也有出类似的表,会靠谱很多

网友:
屏幕太小,对我这样的老年人不友好。

楼主:
书接上回,言归正传...

电容档测试10MF的大电容约7秒出数11.84MF,比另一个表快4秒左右,沉默计时没有用秒表. 数值到是俩表没有大差异.

功能切到温度测试,懒得找合金探头了,看温度32℃,差不多,就是机身内部问题.

自动测试档粗略玩一下,用ZT303测试自动测试时内阻21.83MΩ,这里有掺杂自动测试时自带的探测电压,就看看不要当真哈.

自动测试档把ZT303切到二极管档,测试ZT303二极管档表笔电压3.237V.

自动测试档测试电压基准直接判为电阻,应该是电压基准的电流太小了.

自动测试档测试直流电压,没问题.

功能切到电流ma档,测试ZT303通断档短接电流为0.432ma,然后ZT303显示ma测试内阻5.03Ω(包括表笔线和针尖接触).

电流ma档测试ZT303二极管档短接电流为1.874ma,然后ZT303二极管档显示电压0.006V,懒得换算啥了.

电流ma档测试ZT303电阻档短接电流也为0.432ma,然后ZT303显示ma测试内阻1.95Ω(包括表笔线和针尖接触),那上面肯定哪里有问题,不然内阻差异不会那么大.

功能切到交流电压档,测试50hz@3Vpp正弦波和ZT303差异0.0003V,很美妙.

交流电压档测试3Khz@3Vpp正弦波得数1.3514V,误差-10.95%,比ZT303的-31.04%强.

交流电压档测试10hz@3Vpp正弦波得数1.4055V,误差-7.39%,比ZT303的-1.77%差.交流测量高频频响略强,低频频响还要努力.

以上美妙的机身体验和万用表测试完成.
===========================================

开始进入示波器测试.
示波表切换主功能到示波器测试,切换到10mv/div档,表笔接地并连接到开关电源设备的冷地,查看示波器的共模噪声抑制,看波形很干净但也明确,这里应该有做优化.喜欢ing,以为这台示波器终于把模拟信号处理的杠杠的,然后就改头换面鸟枪换炮起飞啦...

6.8hz三角波测试示波器的低频特性,勉强显示出来但频响不很美妙,然后没有找到roll按钮或者没有发布roll功能,反正习惯正规数字示波器的低频反应这台就差强人意啦.6.8hz只能这个时基档位稍稳定,已经开始脑袋冒汗了.

1Khz方波测试示波器的标准信号特性,然后很不幸上升沿做不起来,斜的啊哥哥...然后和厂家交流,又是换探针又是调节补偿,最后让我把机器返回厂家确认.

然后把时基减小到50us看上升沿波形粗测时延大于5us,原信号是我鼎阳荧光示波器的1K校验信号,这是我能找到最标准的信号了.

示波器幅度设置1v/div输入1Mhz@500mvpp正弦波信号,通道2正常输出,通道1不能触发,通道触发灵敏度不平衡,其实是通道1异常,看通道2这这里还是很漂亮的.

示波器幅度设置2v/div输入100Khz@300mvpp方信号,通道2正常输出,通道1不能触发,还是通道触发灵敏度不平衡,这个不是限定条件是我拍的图片不够,其他频率信号通道1的触发灵敏度都差于通道2,而正常示波器的灵敏度也是通道2的样子.

示波器显示3Khz的方波信号显示.

示波器显示100Khz的方波信号显示,1Khz信号不良基本100Khz只会更差.

因为厂家已经确认这部机器是有问题的,探头补偿不够不能正常显示方波所以这里图片就很少也没有拍更多的三角波正弦波测试图.等后面帖子空了加楼放测试视频.

========================================
来一波票漂亮的函数发生器输出波形镇楼吧.
10Mhz方波,嗯做不起来.

10Mhz正弦波,嗯只差幅度.

10Mhz三角波,嗯也是正弦波.

5Mhz方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5Mhz正弦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5Mhz三角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Mhz方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Mhz正弦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Mhz三角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0Khz方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0Khz正弦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0Khz三角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hz方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hz正弦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10hz三角波,用专业示波器显示.

楼下放几张更漂亮的图片...

网友:
我等多点评测在考虑买不买吧,看上去不咋地

网友A:
这家厂的整活能力还是不错的,花里胡哨甭管有用没用都喂给你,比如那个模拟条,必然是装饰品,所谓20000字也就是个0660,没几毛成本,他的示波器可能不如你的正点原子好用,总体感觉这个厂的产品不严肃不稳重

网友B:
性能基本不忍直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基本不忍直视啊

文案美工好,专门忽悠颜值党和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基本不忍直视啊

在这里补了几张方波难堪的图片,这个帖子来不及做编辑另开帖了.

网友:
正点原子我觉得比菲尼瑞斯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厂的整活能力还是不错的,花里胡哨甭管有用没用都喂给你,比如那个模拟条,必然是装饰品,所谓20000字 ...

嗯,他们的项目经理和UI部门必须加鸡腿.诶,这次的万用表模拟条我没有仔细辩解,貌似是真的幅度模拟条,记得很活跃也能指引到相关接近整数坐标.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里面啥样的,实事求是的说,国产这些以前的ui操作界面,真是甩福禄克,安捷伦等等国际大厂几条街,界面直观又好看,功能简洁又实用,说白了就是智能机和功能机的区别,操作界面部分真是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开看看里面啥样的,实事求是的说,国产这些以前的ui操作界面,真是甩福禄克,安捷伦等等国际大厂几条 ...

赞同,UI部分他们做的确实很好包括创意.但产品分类是做仪器类,就这样的性能质量标准消费类电子产品都不过关呀.

网友:
如果厂家能引进测量技术方面的人才,应该还是很有前途的!
测量技术和操作UI比,难度高太多了!国产大部分仪表厂家核心测量技术方面,夸张点说,就是空白!
做个博眼球的产品容易,做个性能过硬的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同,UI部分他们做的确实很好包括创意.但产品分类是做仪器类,就这样的性能质量标准消费类电子产品都不过 ...

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屌丝,提一些意见,就算是不增加成本,或者增加几分钱成本厂家吊都不吊我们,就像是DTM0660,更换NPO电容,才增加5分钱,效果就提升翻倍,或者说这种外挂单片机成本的表,像福禄克189一样,增加19999和1999的切换模式,就是切换4位半到3位半模式,现在的单片机比起20年前可是强太多了,这点功能应该不难,1999的模式下无论如何都是刀刀压线,精准无比,几乎所有厂家都会回复:你的意见非常的好,我们工厂一定会考虑的,然后厂家的技术人员心里真正想的是,你们这帮傻逼穷屌丝,懂个蛋啊,有本事你来做啊!~~~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示波器能有什么用,测试下来如此拉胯

网友D:
这个还是叫示波表更合适一些,跟众仪703同类产品。最近想弄个麦科信sto1104e玩玩,又没啥理由说服自己,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叫示波表更合适一些,跟众仪703同类产品。最近想弄个麦科信sto1104e玩玩,又没啥理由说服自己,纠 ...

我也一直在观望STO1104E的,51前价格1750+元可惜没下手以为51还能再降一点,51现在涨价到1810元,崩溃,51后不会还要涨价吧?
这几年上班工作用机就是麦科信的STO1152用起来贼爽,泰克的100Mhz旧机型直接扔那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