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4A+拆机

楼主(2024-05-04):
逛咸鱼看见有卖家卖二手2020款VC9804A+ 40块包邮,看着很新,就保险插座别断了,心思20A的保险烧坏了拨盘铜皮不会烧了吧,又看保险还是原先的,还能点亮功能正常,试试运气,到货发现就保险座断了其他地方没事,卖家连拆都没拆过,就把保险焊接上了,估计让这外皮愁着了,电阻精度还行不用校准,就电压档不行偏高,先这样等我的CH341芯片到了备份一下在校准,昨天黑灯瞎火的心思改下702把充电芯片当成24C,结果光荣牺牲,换掉保险座,用洗剂精清洗外壳,洗板水清理一下主板焊油装机测试。
电压测试后面的.6还挺一致,估计是原厂校准
跟VC890比略高略款一点,拨盘高了不少
这台9804可视角度不咋地,跟ZT225差不多40块凑合用吧
还有一点记得看过不会修老板的帖子加胜利标签字,看看我这个,我感觉应该是西安和深圳的不同吧,难道其中有一个是假的?

网友:
很不错啊 给楼主点赞

网友A:
没有用牛屎,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牛屎,还不错!

大哥,9804也是牛屎

网友:
有表先拆是个好同志

网友:
这是21年的版本算比较新了,比我的9808+多了手电筒和NC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9804也是牛屎

眼花了,仔细看的确是牛屎。

网友B:
拨盘很新,算捡漏成功。

网友:
40块钱,属于捡漏了,为什么我在咸鱼看不到什么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盘很新,算捡漏成功。

应该是没有多少次,9成新,就是屏幕有细小划痕,和机身黑塑料侧面有点,算是捡漏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没有多少次,9成新,就是屏幕有细小划痕,和机身黑塑料侧面有点,算是捡漏成功 ...

买点亚克力打磨膏,牙膏也行,好好打磨下,如新。

网友C:
前阵子,有卖8元一个的乐测,六个包邮,不比这个差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有卖8元一个的乐测,六个包邮,不比这个差

8元?  811?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有卖8元一个的乐测,六个包邮,不比这个差

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