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组亿纬C40全新B品来组60V20AH电池组,一些数据分享下

楼主(2024-05-04):
电芯入手渠道为阿里巴巴,卖家明说是全新B品,比自己去买全新A品便宜个1/3左右

到手抽测1枚,充电到3.65V,截止充电电流0.5A,静置12小时后电压降到3.38V,10A(0.5C)恒流放电,2.5V截止。电芯基本足容

之后成组,电芯已让卖家转镍,我使用1MM厚15MM宽的镀镍钢带进行点焊,每个点点焊7次共14个点,单体测试内阻在1.6m欧-2欧左右,成组内阻在60m欧左右,马马虎虎还行吧。

进行充电,充电时的电压表现还好,挺均衡的。

充放电之后进行接近1C的放电测试,测了10分钟,电芯微微温升,整组电池没有摸到明显的热点,有个问题就是发现大电流放电时压降挺大,个别电芯甚至降到了3.1V区间,这个可是刚充满电的啊,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

下图为充电时的照片,因为测试容量的那枚电芯和其它19枚无法做到非常准确的容量匹配,接了个可调负载给它单独做放电均衡。

楼主:
有个小插曲,这个这种转镍方式不经撕拉,一撕几乎必掉,我就有下镍片点歪了,想着拉掉重新点,然后就悲剧了

还好撕掉的刚好是正极,中间有铜柱,用小刀把铜刮一刮,上点焊油,拿出150W的电烙铁,开到500点,等温度到了,直接怼上去,总算是焊住了。

如果是负极就全是铝了,那就抓瞎了。

这种在点焊时如果不小心点歪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镍带直接剪掉再重新点,千万别去拉

网友:
用段时间看看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这个确实得用用看才知道,不是专业从业人员确实不大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什么门道。

目前这组电池已经充满电,再放完电了,现在在第二组充满电中,顺便用功率表看下能充进去多少电。

充电我用的是0.5C 10A充电,室温27度,电芯温升13度到40度,不知道这个表现算怎么样?我印象锂电池在小于1C的充电放电过程中应该不怎么温升的才对。。。所以现如今的电动车锂电池不管是原厂货或组装货都不怎么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得用用看才知道,不是专业从业人员确实不大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什么门道。

目前这组电池已经充满 ...

我也准备组,你买的电芯多少钱?现在转柱2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组,你买的电芯多少钱?现在转柱27元

我是转镍的24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小插曲,这个这种转镍方式不经撕拉,一撕几乎必掉,我就有下镍片点歪了,想着拉掉重新点,然后就悲剧了 ...

转镍没搞牢固,你上车怎么办。那天焊点掉了,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镍没搞牢固,你上车怎么办。那天焊点掉了,就麻烦

支架固定,不会相对位移,不会掉的,我倒是担心镀镍钢带生锈

网友C:
闲鱼上有共享锂电池出售的,比自己组的安全还便宜

网友D:
1C放电,压差0.12V,太太太大了。。。,电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共享锂电池出售的,比自己组的安全还便宜

电芯寿命还有多少存疑啊,我这个到手检查应该确实是全新电芯,虽然是B品,但是B品也应该比拆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放电,压差0.12V,太太太大了。。。,电芯太差了

已经上车实际跑了几个循环了,保护板有电量统计自动学习,容量暂时没衰减,使用也一切正常,继续观察

网友E:
宁愿贵点都要买A品,安全最重要

网友F:
B品就是这样,一致性不行的。我用的极空的主动均衡保护板,好一些。 同中兴充电器还有这种转镍的都不牢固,非常不可靠/

网友G:
这种东西就是寿命是关键,容量还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东西就是寿命是关键,容量还是次要的,

我到担心转镍会掉,你看看哈喽别人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宁愿贵点都要买A品,安全最重要

我也想买A品,但买不到啊,亿纬官方不卖给个人,有公司资质买的话小批量要40元/颗,不包转镍,到手还得找人激光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车实际跑了几个循环了,保护板有电量统计自动学习,容量暂时没衰减,使用也一切正常,继续观察 ...

一致性这么差,肯定是达不到标称容量的。保护板统计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品就是这样,一致性不行的。我用的极空的主动均衡保护板,好一些。 同中兴充电器还有这种转镍的都 ...

转镙柱也就那样,横向拉力一扯就掉,用支架固定电芯之间不会相对移动,其实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