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诺基亚贝尔ax3000装个温控风扇

楼主(2024-05-04):
五一闲来无事,给路由器降降温!软件测得的比探头测得高5℃左右。45℃风扇起转,60度全速。先用几天再说,可以微调。

网友:
别把7981冻感冒了

网友:
好像没必要,这东西,天热时样运行,反正几年后必换!

网友:
浪费,特别是浪费电。上面多开点孔,热空气上升就行了。实在要弄扇子5V0.5a就够了

网友:
这几天冷死了,还要散热?

网友:
我的60度 运行满稳定 我感觉没必要

网友A:
可以发个店铺链接吗?从哪里取电?

网友:
模块都用上了

网友:
或许可以考虑增加散热面积来改善

网友:
45℃风扇起转,60度全速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这个诺基亚的路由器确实是个稀罕货

网友:
旁边那个银色的手动旋钮是调输入电压的?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个店铺链接吗?从哪里取电?

背面电源口,找到正负极,去12v的电就好

网友:
我觉得盖子上打几个孔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虽然没啥必要,但是有乐趣

网友:
这个是吹风还是抽风?知识盲区

网友:
65度以下都没必要折腾。。因为你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
这么大的电扇是刮台风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