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易驱线能刷固件吗

楼主(2024-05-04):
有个1153E的易驱线,正常使用无问题。不过在AsmShowFwVersion或者ASM105xMPTool下都看不到,但是1153E硬盘盒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只有硬盘盒能刷固件,而易驱线不行?

网友:
易驱线应该不能刷吧,易驱只是USB-TO-IDE转换器的总称和别名,它是一根一头为USB2.0或3.0接口一头为标准SATA接口的转接线。
这是别人拆的易驱线,论坛有拆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74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665-1-1.html

网友:
好像不能,我上次也准备刷,还是找个移动硬盘盒来的,我自己买的了个便宜的易驱线不行
不敢说全部不能用,只能说我的不能用

网友:
看易驱线的主控
易驱线本身就是个硬盘盒

网友A:
主控固件写死了,没有留维护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固件写死了,没有留维护口

难怪刷固件工具认不到哦

网友:
可能是个假的

网友:
我用的绿联易驱线可以正常刷固件,目前测试9082HC、59XT2、RTS5735都没问题。

网友:
有的是可以 的,我的jms578,uasp固件的,刷58xt没问题

网友:
易驱线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看看有没有SPI芯片

网友:
这个没得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看看有没有SPI芯片

SPI,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多数的都有固件可以刷

楼主:
更新一下,商家标称那线是1153e,结果ASMEDIA工具不认,然后拆了居然是JMS578,难怪不认呢
商家承认搞错了,答应补发一条。已经成功把这个578的线刷了188硬盘盒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