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燃气热水器11错误码维修一例(Rinnai JSQ32-A)

楼主(2024-05-04):
林内燃气热水器还是比较贵的产品,质量也还不错吧。

我租的房子就是这一款,之前几个月用的还好。
最近发现有问题了,就是准备洗澡,打开喷头后没有热水,然后出现11的错误。

这个热水器和一般的热水器不同的地方是,装在另外的2个浴室还有控制器
每个都可以控制水温。

出现没热水时,可能要重试关水再打开水3次左右才会正常。
开始我以为是水流开关异常,导致不打火。

但是我在厨房去观察,发现打开热水开关后,其实能听到热水器内部有打火,
也会流出一些热水,但是热水器燃烧开关没有亮,然后热水器就停止燃烧了。

从这个现象看起来好像是热电偶探针问题。

于是打算拆开看看,从序列号05来看,也许是05年的,快20年了。
质量确实不错了。从贴的燃气检查贴来看,之前被人拆开过。

这个热水器右边还有拨码开关,看起来有点小复杂。
内部有不少蟑螂便便和小蟑螂的尸体。
我住的楼层是29层,平时没有见到有小强出没。
以前住3楼的时候,小强确实很多。

这是拆开后的全貌,好多印章,应该都是生产的时候不同工序的工位盖的章

靠下有2条线是去浴室的控制器,好奇的是只有2条线除了要供电,
还有升温降温,以及燃烧指示信号这些信号需要双向传送
2条线是怎么实现的,难道还加了调制不成(类似电话线吗,2根线上面有直流,还叠加了交流语音信号),有经验的高手请赐教。

很快找到了感应针,拆出来也很方便,而且可以拔出来
发现表面确实有氧化痕迹

家里没有砂纸,用磨刀石打磨干净

然后装回去试机,一次就点火成功了。

到浴室里试了下,也是一次点火成功,可能已经修复了。
透过右边观察孔看到蓝色火苗,左边的看不到,估计是分段燃烧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家里的能率也已经15年了,估计要拆开保养下了

网友:
还是老货的质量好啊...

-----------------------

网友:
好家伙密密麻麻都是小强

网友:
和我家一样型号的

网友:
林内的故障码11,是点火不良,点火失败,未检测到初次点火火焰。主板上控制那几个电磁阀的继电器是耗损件。碰到几台林内的不定时出现点火不良之类的故障,只要电磁阀110V线圈没问题,基本上都是那几个继电器的触点问题,换掉就好。但是楼主的这个,以我多年维修的经验来看,感应针不像有问题。估计过段时间还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A:
控制器只有二条线连接的其实是供电线,控制器本身是通过蓝牙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只有二条线连接的其实是供电线,控制器本身是通过蓝牙连接的

两线供电通信协议就有好几种。,比如M-Bus,Power-Bus协议。这些都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作为供电又可以作为通信。一个老式热水器没那么多高科技,还什么蓝牙连接。。。。忘了,你家里的电表也是,那种叫做电力载波通信。

网友C:
“11的错误”,盖子没有代码故障吗?

网友:
目前家里的林内7年   天天用  毫无问题

网友D:
同款同故障, 下雨天这个故障容易出现. 当时也是这个部件拆下后彻底洗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同故障, 下雨天这个故障容易出现. 当时也是这个部件拆下后彻底洗了一下就好了. ...

最近深圳确实经常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的错误”,盖子没有代码故障吗?

盖子是盖好的,而且前面板在取下的情况下,是可以正常点火的
所以11的错误应该就是点火失败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线供电通信协议就有好几种。,比如M-Bus,Power-Bus协议。这些都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作为供电又可以作为通 ...

刚才特意百度了一下M-BUS总线
应该不是蓝牙,因为厨房和浴室之间有好几堵墙
20年的的蓝牙技术应该无法穿过墙的
谢谢

网友:
这种燃气热水器比较危险呀!!!

网友:
感应针只要没有积碳无需打磨,可以使用一辈子

网友:
带线控器的热水器真是好评!
家里用的史密斯的,不锈钢水箱,啥都好但没有线控器,导致偶尔会因为洗碗降低了水温,洗澡还要光着身子跑到厨房去调水温

网友:
谢谢分享,这热水器质量不错...

网友:
向楼主学习,还是老货的质量好啊...

网友:
该换个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