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移动硬盘,什么主控性能比较好?

楼主(2024-05-04):
淘宝上各种硬盘太多了,想买个好一点的,不知道什么主控性能比较好?有这方面的大神吗?

网友A:
asm235
jm576 578 580
RTL的9201b
都还不错 也可以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235
jm576 578 580
RTL的9201b

好的,谢谢,我研究比较下

网友:
2.5寸吗?并夕夕十几块钱包邮买个拆机斐讯H1就行,很稳定。我都买了6个了,有一个插在京东云上外挂硬盘跑分,基本从没见掉过盘,以前用过两个别的牌子的硬盘盒,三天两头掉盘,气死了!

网友:
2.5寸SATA的随便选,都是很成熟的方案。M2看手上盘是SATA还是Nvme的,两种都有就选9210B双协议。单Nvme选9210或JMS583,其他不要。Nvme的尽量选金属外壳的,散热好不掉速

网友:
asm235,我用的就是这个主控

网友:
感谢分享,方便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