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有的U盘可以做的那么小?

楼主(2024-05-04):
买了几个小U盘作为黑群晖引导盘,为什么有些U盘可以做的那么小?是技术进步了,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
小的估计都是牛屎片

网友:
黑胶体方形牛屎集成度高、防水但是报废后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网友:
封装形式不同而已

网友:
最好别买那种,很容易坏

网友:
体积太小的U盘是不利于散热的。

网友:
TF卡那么小,还有1T.2T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我京东买的这个,小巧,5年保

网友:
U盘不就是闪存芯片➕主控吗,集成在一起就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牛屎片,容易坏,有的还可能是虚标。

网友:
黑胶吧,体积确实可以做得很小

网友:
黑胶体U盘,这个基本可以做成就像USB头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