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比亚迪宋智能钥匙探测距离变的超级短,求指点

楼主(2024-05-04):
作为专业修车的比亚迪车主,这次真的有点超范围了。求大佬指点   附件下载要家元这个无法消除……
2016比亚迪宋1.5t盖世版 手精
现象:①钥匙电池是新换的,电压3v以上。遥控按键均正常,钥匙上面的遥控启动按键功能也正常。(是否可以排除高频故障?)
②无钥匙进入,钥匙要贴着车把按钮才能感应到,或者干脆就感应不到,只能遥控按解锁,感应到的时候钥匙能正常闪灯。两把钥匙都一样现象,所以可以排除钥匙故障。
③无钥匙启动,要非常靠近前部探测天线可以启动,能探测到时钥匙能正常闪灯,不过也时好时坏。另外贴着按钮用钥匙无电模式能启动。(是否可以排除低频智能钥匙盒故障,从而确定是低频天线故障?)
④拆开了智能钥匙盒(见下图),无进水或肉眼可见的原件损坏。主驾副驾脚边的插头也拔开观察无进水或推针现象。相关的保险也拔插了一遍。
⑤车三个无钥匙启动低频天线正常,钥匙贴近在10cm以内按动启动按钮时钥匙能闪灯并正常启动。前部(位于空调显示屏正后方)、中部(手套箱正下方)、后部(后排中间座椅后方地板下)。
⑥车外三个无钥匙进入天线,钥匙贴近两侧门把手8cm内会钥匙会闪灯,再按把手上的按钮可正常解锁,初步判断两侧把手无钥匙进入天线正常。钥匙靠近后保险杠中间的低频天线按后备箱解锁按钮无法解锁但钥匙能闪灯,不按按钮无论那个位置都不闪灯,跟两侧门把手反应不一样,单独测量后备箱按钮正常,拔出后备箱低频天线,故障维持原状。
⑦下图中是在线测量的电压,拔掉高频接收器后高频线路空载电压会上升,高频的RCV-VC会从11.38V上升至12.01V,RFDA会从8.5V上升至11.18V,RSSI会从11V上升至11.18V。

补充内容 (2024-5-9 09:55):
在线测量解锁按钮对地阻值,两根线,对地的正常,另一根后备箱解锁按钮明显异常,左右门的600左右,后备箱的则800。智能钥匙控制盒估计坏咯

补充内容 (2024-5-11 10:42):
已解决,原因是钥匙电池触点虚接(电池卡扣断了1个,板上有3V多但只是虚电)和线束转接头接触不良。左右脚窝处线束全部转接头都检查拔插后恢复

补充内容 (2024-7-12 08:51):
钥匙电池触点虚接解决后,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雨天出现故障的概率大点,雨后晴天连续个四五天后可能恢复正常,长途颠簸路又可能出现故障

补充内容 (2025-7-26 10:38):
最终解决。是智能钥匙盒低频收发芯片和车钥匙同时出现故障,在更换了智能钥匙的低频天线芯片和换到备用钥匙后。恢复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干扰?
去搜一下修钥匙的视频看看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B:
一般是10米左右可正常感应并操作。如果距离太短可以测量内置电池在按下按钮后是否在3V,低于3V是必须要紧靠把手才感应到,有的遥控器是可以通过使用4V电池增加遥控距离的,那种可以充电的2032钮扣电池一般是4V的。只是容量很小且没有普通3V电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0米左右可正常感应并操作。如果距离太短可以测量内置电池在按下按钮后是否在3V,低于3V是必须要紧靠 ...

10米是遥控按键的距离吧,也就是高频。无钥匙进入没有那么远距离,大概也就半米。钥匙电池新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干扰?
去搜一下修钥匙的视频看看有没有类似的

有把用电的东西都拔掉,甚至是扶手箱和手套箱都清理过一遍。确定不是干扰

网友C:
我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换了 松下 的南孚的 电池都 没有原装的 感应好用。有时候手机一挡 就检测不到钥匙。原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日常操作,从来没出现过。从换了电池,一不注意,就提示,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换了 松下 的南孚的 电池都 没有原装的 感应好用。有时候手机一挡 就检测不到钥匙。原 ...

不要跟手机、NFC或门禁卡放一起会好些。我的已经排查到后备箱的解锁按钮了    可能是后备箱感应天线故障

网友:
别乱折腾了。估计是接收模块的问题。

网友D:
去年10月左右,同事反映在某银行旁停车,单位的老汉兰达的遥控失灵(大概率出现),汽修厂师傅检查后认为银行有干扰源导致。但本人多年开此车都没问题的(那时候我专门试过三次都没问题)。

网友E:
干扰?天线?元器件老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10月左右,同事反映在某银行旁停车,单位的老汉兰达的遥控失灵(大概率出现),汽修厂师傅检查后认为银 ...

我的解决了,稍微动下遥控主板发现钥匙灯会微闪,最后发现钥匙电池卡扣3个断了一个,导致电池撬起一点虚接了,导致钥匙供电不足。另一个是两侧A柱底部脚窝那里有大量线束转接头,虽然检查没有推针或氧化,但可能还是有接触不良。我每个重新拔插和检查后。已经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天线?元器件老化?电池?

电池座虚接+线束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