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20款胜利VC9804A+校准方法

楼主(2024-05-04):
9804校准跟890主板设置一样,短接保险旁边的插孔,按键进入CAL不一样,具体操作如下,同时按住POWER APO键和REL键开机,当全屏显示快速按三下POWER,REL键不松手,当一声长鸣屏幕显示CAL,REL键松开,很考验手速,慢了不行
建议先备份数据,在校准,因为这个跳过自检也会修改电压档数据,导致电压档错误,没有校准工具的,没有备份数据的别用。

网友:
俺没工具
还是算了

网友A:
牛逼plus,短接的地方直接焊接个排插和帽子,以后直接插入就能短接了,不过按住3个按键才能进入校准也是佩服你能找到

网友:
这个要专用 的仪器吧。

网友B:
VC9801,9802,9803,9804老版本都是采用AME7106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测电容秒速,而且对已坏的电解电容判断率较高。新版的用0660,甚至升级为其他芯片,电压电流准确率高了,电阻档也准了,但是,没有以前旧芯片的耐操好用了。7106,7129芯片方案,电阻档很难绕过拨盘V片的影响,除非多用几组V片,太复杂了。。。890C和VC9801,2,3,4第二代旧牛屎芯无疑是一代经典,鄙人保留了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plus,短接的地方直接焊接个排插和帽子,以后直接插入就能短接了,不过按住3个按键才能进入校准也是佩 ...

UT39E+校准也是你找到的,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9801,9802,9803,9804老版本都是采用AME7106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测电容秒速,而且对已坏的电解电容判 ...

玩表个人不推荐购买胜利低端表,他的分压电阻温飘很大,用的普通电阻组合的分压网络,中午和傍晚测量电阻结果差一个字,对于1999来说差一个字可能后面差几十个字,还有交流电压没有200mv档,只能用2V档,用我那个豪欧玩具600豪欧以下没精度不是差几个字的问题翻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9801,9802,9803,9804老版本都是采用AME7106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测电容秒速,而且对已坏的电解电容判 ...

我就这两个就行了,基本不会再买胜利,9804通断档反人类,搭上1秒多才响,连续触碰只看见屏幕阻值在动根本不响,我现在非常满意花35的ZTY0124A,就是丑了点,但普通的功能啥都能干,还干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表个人不推荐购买胜利低端表,他的分压电阻温飘很大,用的普通电阻组合的分压网络,中午和傍晚测量电阻 ...

1.99.99999%的情况下手持表使用1999的精度是够用的,温漂其实还行,用晶圆电阻+4个2.5M电阻,1999模式下温漂几乎没有,精度完全够用
2.现在手持表的最大问题是功能化,1999-19999的那些表,功能实在是太少了,
3.哪怕是福禄克,安捷伦等等,等等旗舰表都10几年没有更新了,操作界面和菲尼瑞斯等等国内山寨厂商比就是诺基亚和苹果15比,但是菲尼瑞斯的厂家测量功能实在是太少了
4.真是一个胳膊长,一个大腿长,真是让我们无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99999%的情况下手持表使用1999的精度是够用的,温漂其实还行,用晶圆电阻+4个2.5M电阻,1999模式下 ...

我中午测的1.000M,100.1K,10.01K,1.002,100,10。
晚上0.999,100.0,10.00,1.002,99.9,9.9
不知道为啥,胜利的1K测量,两个表都是1.002出奇的一致,这9804 1K以下有的不同,VC921 890几乎一样

网友:
一般用用精度够啦!!!

网友(2024-09-24):
请问楼主胜利9808十怎么较准直流电压档。我现在直流电压档总是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