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组装一个直流无刷吊扇

楼主(2024-05-04):
直流无刷吊扇其实早就用上了,很简单的东西,一直很好用

直流无刷电机推荐购买国产的有霍尔的,便宜又好用,功率不用太大,20w就行。吊扇主要是低速微风和稳定,所以有霍尔的比较好,最低转速低点的比较好。
3d打印个支架和驱动的壳子安上接上线,再从废品站淘个落地扇的扇叶和螺帽
接上电源(根据电机和驱动板选择电压)
固定好,完活!
模型文件在printables上传了,有需要的直接搜索“无刷电机”就能看到

网友A:
扇叶应该陪个护罩

网友:
也准备做一个,给孩子用

网友:
如果配件不要钱,做一个就做一个
如果什么都要花钱,不如买成品

网友(2024-08-03):
直流电机买的哪一家的呀

网友:
打印的壳子牢固吗?做好整个铁壳

网友:
看着像吊扇, 建议改遥控   控制板和电机拉线太长的话会出问题

网友:
家用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扇叶应该陪个护罩

吊扇只要足够高,就是安全的,不用防护罩

网友:
废品站还真是啥都有啊。。。  落地扇那个螺帽,基本都是因电机过热烧烂掉的。

网友:
支架好歹把上面吊装的位置加强一下呀?薄了容易裂开,掉下来就不好玩了,自己会画又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扇叶应该陪个护罩

吊扇要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