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给小米手机改直供电了,可否直接5V接入?

楼主(2024-05-04):
就是把小米电池拿下来,直接5v充电器2根线接在电池保护板的正负极上。

会不会不安全?需不需要降低到4.2v?

网友:
还是降低点安全些

网友:
我那个荣耀就是这么接的,用了半年了,当个时钟贴到鱼缸上的

网友A:
不接电池手机不能开机吧

网友B:
串个二极管5v-0.8v刚好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二极管5v-0.8v刚好4.2v

串个二极管4007发现开不了机。去掉二极管就可以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手机不能开机吧

小米手机、华为手机都可以不接电池就开机。

网友C:
拆块锂电保护板中间焊接上一个二极管,利用压降 电源就可以改5V直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块锂电保护板中间焊接上一个二极管,利用压降 电源就可以改5V直供电了

不行。串联了二极管4007,后电流太小,启动不了。

网友D:
串个4007可以开机,但4007发热量有点大

网友:
那不成座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个4007可以开机,但4007发热量有点大

4007只有1A的电流,串个5408好点,二极管后面再并个大电容

网友(2024-07-30):
开机电流够吗 我无限重启

网友:
开源广场有几个型号的板子 可以用 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原装电池的保护板留好,直接在电池极耳出焊接外接电源线就行

网友:
如果没电池开不了机怎么解决?曾经有个手机直接接电源开不了,或者它开机过程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池的保护板留好,直接在电池极耳出焊接外接电源线就行

试过了不行。

开一会就自动关机。很奇怪。

外接电源试过电池,试过充电器

估计是手机坏了吧,还是电池必须用原装的?搞不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开一会就自动关机。很奇怪。

你保护板用的原装的?供电电压4.4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保护板用的原装的?供电电压4.4最高

嗯。肯定用原装保护板啊。

我清除破了的钢化保护膜,屏幕下面那一块失灵了。看了网上,说这是红米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肯定用原装保护板啊。

我清除破了的钢化保护膜,屏幕下面那一块失灵了。看了网上,说这是红米的通病 ...

供电你用5v直接供电?稍微降低以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