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FNIRSI_2C53P平板示波器体验_占楼太快,另开一贴补操作视频

楼主(2024-05-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205&page=1#pid16277801
开帖编辑太慢,上一帖子楼高了,这里发点图片也谈下感受.

其实我对2C53P期望很高的,可以看我其他回帖一直说1013D的模拟没有做好,还在厂家留言希望能把模拟信号处理这边搞起来,这样才能配得起这个平板示波器的称号,也不会在论坛一直被嫌弃.
最近看到他们家新出这款2C53P一眼我就喜欢上了,首先是全触控操作,习惯了麦科信示波器的朋友才知道触控型操作的感觉,然后4位半数字表,加上普遍高于同级示波器的显示屏,看参数模拟信号做到了10mv/div,实际确实这次的2C53P在10mv能正常工作,所以还是想试试水万一这部真的一飞冲天模拟做起来了呢.
个人也是想要这样一部机器在家移动工作,原来的正点原子DS100机身太秀气,操控按钮做的实在不习惯,用了几次挺无语,奈何人家模拟信号处理做好了,真的能正常用起来.就这样个契机我又入手了2C53P,并且急切的拔掉外壳开机上电体验,然而梦想并没有就起飞.
万用表测试足够我用了,也可以看我上贴的基础参数测试,除了100K基准电阻测试参数异常外其他都过得去,测试速度快过ZT303.奈何他们还是在示波器模拟信号这边敷衍了点,不知道他们自己怎么测试的,方波难道不用标准校验,做数字电路用示波器方波不能还原那没得玩...

继续测试FNIRSI_2C53P平板示波器函数信号输出.

这是的1hz方波信号,低频性能还行的.

1hz正弦波信号

1hz三角波信号

1Khz半波信号

1Khz全波信号

剩下都是特殊图.

这里基本信号输出图已经传完.
=================================================

下面传几张示波器信号失真的图片.
直接看图吧,不说了.

好吧,打包退回了.

网友A:
个人觉得手持波表随便哪个有一个就行了,没必要搞很多,再强能强过台机去?这玩艺就是台机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手持波表随便哪个有一个就行了,没必要搞很多,再强能强过台机去?这玩艺就是台机的补充 ...

嗯,我的想法不同,最近计划把我的示波器全部卖掉,然后买一台麦科信4通道手持. 最近看到这款很不错的样子就又手痒了,这病很难治...

网友B:
众仪ZOYI ZT-703S示波表有没有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ZOYI ZT-703S示波表有没有这个好?

众仪的703也关注了下,个人建议不是专业搞电子设计的就勉强看下有没有波形可以考虑,像爱好者就业余玩玩不计划深造这类.记得这款表最高灵敏度20mv/div,可以说模拟电路处理还有打造的潜力,屏幕分辨率记得是320*240那也不太够.希望众仪能后续出更好的示波表.
至于好不好那看侧重,FNIRSI这款重操控,众仪在万用表研究这块还是有点心得的然后价格也低,但我手上有几个示波器所以众仪那款不会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想法不同,最近计划把我的示波器全部卖掉,然后买一台麦科信4通道手持. 最近看到这款很不错的样子就 ...

我也想买一台,想想用不了几次,还是算了吧。

网友C:
示波器信号失真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信号失真的图片

对呀,方波在特定时间点有个很明显的干扰,然后在显示正常方波时调整加大时基波形变窄后简直无法直视. 还有部分视频看起来失真更明显传上来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方波在特定时间点有个很明显的干扰,然后在显示正常方波时调整加大时基波形变窄后简直无法直视. 还有 ...

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不是哦,信号发生器的方波虽然用开关电源有纹波干扰但一定不会出现这种周期性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可以看下俩示波器同接一个方波信号的对比,视频中DS100的闪烁是屏幕刷新不是波形抖动,而这款就明显在加大时基就会严重失真.

额,怎么设置视频下载不用家元?

===放一个外链看成功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50d077b60f843bc9ed ,这是同一个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俩示波器同接一个方波信号的对比,视频中DS100的闪烁是屏幕刷新不是波形抖动,而这款就明显在加大时 ...

这是视频截图,下面DS100是显示屏小拍摄时波形过密导致看上去有宽窄变化实际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视频截图,下面DS100是显示屏小拍摄时波形过密导致看上去有宽窄变化实际是没有的. ...

带宽不够引起的?

网友:
看来还是不够专业啊

楼主:
和带宽没有关系,测试1K信号加大时基都有这个现象.和存储深度有点点关联,还是信号处理有周期性的干扰,就是处理5个周期就产生一个异常时延,这个时延很明显把整个方波显示变得很奇怪,当屏幕显示小于5个周期看不出异常.
以下图片看的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带宽没有关系,测试1K信号加大时基都有这个现象.和存储深度有点点关联,还是信号处理有周期性的干扰,就是 ...

别的示波器没这种现象?是这个示波器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示波器没这种现象?是这个示波器的bug?

应该是哦.之前他们1013D的模拟信号处理也没有处理好导致我遗憾那么久,现在跟着2V53P还要继续遗憾.平板示波器现在等麦科信STO1104价格稳定立即下手,本来还计划STO1104放家里用加一个小的平板示波表出差用.

网友:
犹豫不决,差点入手 ,被你劝退了

网友(2024-08-16):
可以测dvd的眼图吗?

网友:
我是万用表部分没有mV档就直接劝退了,原本看这个屏幕尺寸很动心,这样一看,连示波器都搞不定,更没指望了!现在把仪器也当消费品来做,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