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2258XT板子的短接点在哪呢(29F02T2AOCMG4)

楼主(2024-05-04):
第一次玩开卡,请指教

网友:
基本上就是左端中间最上面两个孔

网友:
左边上面最上两个孔

网友A:
短接点是这两个孔

网友:
上面的三位已经说明白了,我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点是这两个孔

多谢壮士

楼主:
2258xt 29F02T2AOCMG4 是不是用SM2258XT_IM3D_PKGR0626B_FWR0522A0这个工具来开卡?

网友:
4楼图片上面说的很明白

网友:
两个框已区分,是上面小框两个点。开卡软件自己试对不对,一般试不坏,设置参数正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