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四款带显示屏的硬盘盒,附配套专用固件(ITGZ-ITH83/ITH89/佳翼I9X/黑豹PRO)

楼主(2024-05-04):
●写在前面的话
此次拆测的这四款硬盘盒都是瑞昱RTL9210B的主控,支持SATA与NVME双协议。
桥接固件实际与普通不带屏的是一样的,只是配置文件有区别。屏显部分是外挂的单片机,这部分不支持升级,是不提供固件的。具体说明及固件在【5楼】
所拆测的硬盘盒型号分别为:①ITGZ ITH83【1楼】、②ITGZ ITH89【2楼】、③佳翼 斑马I9X【3楼】、④佳翼 黑豹PRO【4楼】

①ITGZ ITH83
*点评*
0.96寸oled双色屏,亮度略暗,随着使用可能存在烧屏的可能,预计屏幕寿命3-5年
屏幕可显示usb接口状态,如2.0、3.0、3.1;显示硬盘的基本信息,但不支持剩余容量显示;无电压、电流、传输速度这类功能;传输时有动效,无开机LOGO和广告
指示灯算一特色,传输、休眠、弹出均以不同颜色和状态表示
面板为玻璃材质;内部只支持2280长度的硬盘;无散热风扇,除了个别高发热的硬盘和几百GB长时间满速读写外,完全没必要用带风扇的
无掉电保护电容,带电容的那几款电容放完电之前你是无法重新联机的,总体来讲用处不大。其主要是能稳定供电和减少非正常关机计数(要实现还需对应电路设计和固件调校的搭配-需在检测到掉电后发送弹出磁盘指令给桥接,不然未弹出就断电时电量耗尽依旧会增加不安全关机计数)
支持写保护、读保护(读保护需要硬盘支持),无需重新拔插。但我测试,2T盘正常,4T盘不重新拔插会严重掉速甚至报未知usb设备

▲外观图

▲主板全貌

▲屏幕
黄蓝双色oled屏,0.96寸,128*64分辨率

▲桥接
瑞昱RTL9210B双协议桥接芯片
右上角是一颗普冉的25Q40SH存储芯片,512kb容量,用于存放桥接芯片的固件

▲屏显电路与供电部分1
左下角丝印662K,是一颗LDO(电源IC),输出3.3V给用于屏显外挂的单片机与led指示灯供电
右下角丝印3124,是DC-DC电源IC,用于给固态硬盘供电

▲屏显电路与供电部分2
4颗led指示灯,用的是内置炫彩IC的,只需要占用单片机的1个IO口就能够实现4颗led相互之间不同颜色的显示
上方丝印TC233A,是一颗单通道触摸IC,用于硬盘盒的相关按键操作
下方丝印F002AW15,是一颗普冉的单片机,用于屏显相关功能,将从桥接芯片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负责指示灯的控制

▲普冉F002AW15单片机资料

(未完待续5-1)

楼主:
②ITGZ ITH89
*点评*
1.14寸IPS彩屏,屏幕可显示usb接口状态,如2.0、3.0、3.1;显示硬盘的基本信息,但不支持剩余容量显示
支持电压、电流显示,无传输速度这类功能;
传输时有动效,有开机全屏LOGO和切换界面全屏LOGO+全屏二维码公众号广告,UI设计个人感觉很一般
指示灯-传输、休眠、弹出均以不同颜色和状态表示
面板为玻璃材质,屏幕开窗有错位,横向偏移约1mm,垂直偏移约0.5mm;
内部支持2230、2242、2280三种规格长度的硬盘;无散热风扇,除了个别高发热的硬盘和几百GB长时间满速读写外,完全没必要加风扇
无掉电保护电容,带电容的那几款电容放完电之前你是无法重新联机的,总体来讲用处不大。其主要是能稳定供电和减少非正常关机计数(要实现还需对应电路设计和固件调校的搭配-需在检测到掉电后发送弹出磁盘指令给桥接,不然未弹出就断电时电量耗尽依旧会增加不安全关机计数)
支持写保护、读保护(读保护需要硬盘支持),无需重新拔插。

▲外观图

▲主板全貌

▲屏幕
IPS彩屏,1.14寸,135*240分辨率

▲桥接
瑞昱RTL9210B双协议桥接芯片
右上角是一颗普冉的25Q40SH存储芯片,512kb容量,用于存放桥接芯片的固件

▲触摸与电压电流检测
左上方丝印TC233A,是一颗单通道触摸IC,用于硬盘盒的相关按键操作
右上方丝印226,是一颗TI的16bit的高精度电压、双向电流检测芯片,用于硬盘盒的输入电压电流显示功能
led指示灯,用的是内置炫彩IC的,只需要占用单片机的1个IO口就能够实现不同颜色的显示

▲屏显电路与供电部分
正下方丝印24T3Y,是集通数码科技的汉字字库芯片,用于屏显的中文支持以及中文分区名的显示
右下方丝印3124,是DC-DC电源IC,用于给固态硬盘供电
中心丝印CH582F,是一颗沁恒微的单片机,用于屏显相关功能,将从桥接芯片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负责指示灯的控制

▲沁恒微CH582F单片机资料

(未完待续5-2)

楼主:
佳翼 斑马I9X
*点评*
0.96寸oled双色屏,随着使用可能存在烧屏的可能,预计屏幕寿命3-5年
屏幕可显示usb接口状态,如2.0、3.0、3.1;显示硬盘的基本信息,但不支持剩余容量显示;无电压、电流、传输速度这类功能;传输时有动效,无开机LOGO和广告
指示灯-传输、休眠、弹出均以不同颜色和状态表示
屏幕保护面板为玻璃材质;内部只支持2280长度的硬盘;无散热风扇,除了个别高发热的硬盘和几百GB长时间满速读写外,完全没必要用带风扇的
无掉电保护电容,带电容的那几款电容放完电之前你是无法重新联机的,总体来讲用处不大。其主要是能稳定供电和减少非正常关机计数(要实现还需对应电路设计和固件调校的搭配-需在检测到掉电后发送弹出磁盘指令给桥接,不然未弹出就断电时电量耗尽依旧会增加不安全关机计数)
支持写保护,我买的比较早,切换写保护后要重新拔插后才生效,新版无需重新拔插。

▲外观图

▲主板全貌

▲屏幕
黄蓝双色oled屏,0.96寸,128*64分辨率

▲桥接
瑞昱RTL9210B双协议桥接芯片
右上角是一颗普冉的25Q40SH存储芯片,512kb容量,用于存放桥接芯片的固件

▲LED指示灯
led指示灯,用的是内置炫彩IC的,只需要占用单片机的1个IO口就能够实现不同颜色的显示

▲屏显电路
右下角丝印3124,是DC-DC电源IC,用于给固态硬盘供电
右上角丝印662K,是一颗LDO(电源IC),输出3.3V给用于屏显外挂的单片机与led指示灯供电
右上角大芯片丝印FT62E132,是一颗辉芒微电子的单片机,用于屏显相关功能,将从桥接芯片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负责指示灯的控制、触摸按键功能

辉芒微电子FT62E132单片机资料

(未完待续5-3)

楼主:
④佳翼 黑豹PRO
*点评*
1.14寸IPS彩屏,屏幕可显示usb接口状态,如2.0、3.0、3.1;显示硬盘的基本信息,但不支持剩余容量显示
支持电压、电流显示,无传输速度这类功能;
传输时屏幕没有动效,有开机全屏LOGO和切换界面全屏LOGO+全屏二维码公众号广告,UI可以用没有设计来评价
指示灯-传输、休眠、弹出均以不同颜色和状态表示
面板为玻璃材质,外壳设计的比较不错
内部只支持2280长度的硬盘;无散热风扇,除了个别高发热的硬盘和几百GB长时间满速读写外,完全没必要加风扇
无掉电保护电容,带电容的那几款电容放完电之前你是无法重新联机的,总体来讲用处不大。其主要是能稳定供电和减少非正常关机计数(要实现还需对应电路设计和固件调校的搭配-需在检测到掉电后发送弹出磁盘指令给桥接,不然未弹出就断电时电量耗尽依旧会增加不安全关机计数)
支持写保护、读保护(读保护需要硬盘支持),无需重新拔插。

▲外观图

▲主板全貌

▲屏幕
IPS彩屏,1.14寸,135*240分辨率

▲桥接
瑞昱RTL9210B双协议桥接芯片
右上角是一颗普冉的25Q40SH存储芯片,512kb容量,用于存放桥接芯片的固件

▲按键、指示灯、供电
左上角丝印662K,是一颗LDO(电源IC),输出3.3V给用于屏显外挂的单片机与led指示灯供电
右上角丝印TC233A,是一颗单通道触摸IC,用于硬盘盒的相关按键操作
中心LED指示灯,用的是内置炫彩IC的,只需要占用单片机的1个IO口就能够实现不同颜色的显示
下方丝印3124,是DC-DC电源IC,用于给固态硬盘供电

▲屏显电路与电压电流检测
左上方丝印24T3Y,是集通数码科技的汉字字库芯片,用于屏显的中文支持以及中文分区名的显示
正上方丝印226,是一颗TI的16bit的高精度电压、双向电流检测芯片,用于硬盘盒的输入电压电流监测功能
中心丝印CH582F,是一颗沁恒微的单片机,用于屏显相关功能,将从桥接芯片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负责指示灯的控制

▲沁恒微CH582F单片机资料

(未完待续5-4)

楼主:
*固件篇*

*固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禁止“量产吧”以任何形式使用此贴所分享的固件以及由此贴固件所衍生的任何固件

▼请认真阅读
带屏的硬盘盒,桥接固件并不是越新越好,稳定的情况下就无需更新。
屏幕并不是桥接芯片驱动的,而是通过桥接芯片的通信端口,由外挂单片机对数据进行解析处理并驱动屏幕显示。
这里分享的是桥接芯片的固件,不包含外挂单片机的固件,其单片机固件也无法通过TYPE-C接口来升级。
部分型号带屏硬盘盒需要在插有硬盘的情况下才能识别和更新。
除佳 翼斑马I9X 外,固件均非官方(可能会导致丧失保修),是提取自对应硬盘盒(提取很容易,但前提是要有人提取和分享),可用来修改硬盘盒名称和休眠时间(部分系统驱动兼容性原因,时间配置为≥30分钟时可能会无法进入休眠模式)

▼固件更新教程
此处待定

▼四合一固件
RTL9210B-CG_ITGZ_ITH83-U079_screen:ITGZ旋转指示灯OLED屏(ITH83-U079)款式的配置文件
RTL9210B-CG_JEYI_banma-I9X_screen:佳翼斑马I9X OLED屏款式的配置文件
RTL9210B-CG_JEYI_heibaoPRO_screen:佳翼黑豹PRO彩屏款式的配置文件
RTL9210B-CG_ITGZ_ITH89-U089_screen:ITGZ彩屏(ITH89-U089)款式的配置文件
固件配置文件相互之间不通用!!!实际上也就佳翼黑豹PRO的写保护脚配置与其他三款不同,别的配置参数四款相互之间没啥大区别,但为了稳定,不建议互刷,其他在这四款之外的带屏硬盘盒,除了为了救砖外,尽量不要刷,不一定能兼容。
土豪链接:(家元为论坛收取,到不了我帐)
网盘刮刮乐:https://pan.baidu.com/s/12PMB0nq2UtL42ThGmzB9Kg?pwd=0000
提取码:0000

(完结5-5)

网友:
十有八九是精华帖,前排围观

网友:
第一个拆机的做工还不错,金属外壳看上去非常厚实,感谢分享

网友:
一个移动硬盘也整上显示屏了。

网友:
先搬凳子来坐着等

网友:
硬盘盒越来越高 级了,带屏幕挺漂 亮

网友:
这个显示,费电吗?

网友:
什么价位?我买了两个2.5的,一个11块钱一个14块钱,现在还有个三星sm961 256g的nvme固态闲置

网友:
这个盒子不便宜。优点是小便于携带。

网友:
高大上,我还是喜欢便宜实用的,

网友:
这种硬盘速度极快!!!

网友:
很有意义的参考贴,以后买硬盘盒能避不少坑

网友:
都带独立单片机显示的

网友:
买了两个ITGZ不带屏幕的9210B的金属盒子,用着还行,又几块钱买了两个硅胶硬盘盒套子,防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