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电焊机好便宜

楼主(2024-05-04):
记得以前很贵,需要好几百一台,现在很多不到200就能买到。
平时焊点小工具,简单维修很合适,就是不知道200块的,能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只要能长焊3.2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最便宜的有百元出头的,偶尔维修一下没有问题,总比没有强。

网友:
两百块?已经贵了,我记得以前七十几都能买到,能耍几根焊条,谁买谁知道

网友:
正泰的  蛮好使 ……

网友A:
大哥现在一两百买的都是废品,工业辣鸡。。。就是卖个壳骗人的,根本经不住用的

网友:
这个价买大品牌单板机很多等候在100多,也可以用了

网友:
有人说单板机这不好那不好,性价比到底好不好?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正经用还是质量好点的吧

网友B:
便宜是因为质量差,沪工凌瑞这些大品牌还是千元左右,
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是因为质量差,沪工凌瑞这些大品牌还是千元左右,
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了 ...

凌瑞,好多假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

网友:
几百的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现在一两百买的都是废品,工业辣鸡。。。就是卖个壳骗人的,根本经不住用的 ...

家用点焊几下已经可以满足使用了,我几十块买的没坏  另一台二三十公斤的400A焊机挂了

网友:
力雅镁这个品牌可以看看,我看拆解视频百元机里就这个牌子用料足

网友:
家用够用了,家里平时焊点东西一次性也焊不了十条焊条,要是工活用的就要买好些的。

网友:
正经焊机不管是家用的还是工业用一直不便宜,甚至涨价了,工业垃圾之类的不算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鱼龙混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