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个联想ThinkPlus TU100 64G U盘

楼主(2024-05-04):
手上一个联想ThinkPlus TU100 64G的U盘挂了,暴力拆解看看里面的结构

壳体是一个整体,不好下手

直接撬开,壳子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壳体侧面卡槽

另一边的卡槽

塑料卡舌

芯片标签

慧荣SM3281L主控

网友:
这个板子是公版兼容版,把颗粒吹下来,重新装个板子量产一下

网友:
意料之中

网友A:
这拆法太残暴了

网友:
还好是慧荣方案的,应该只是固件挂了,导致卡固件不识别,如果板子没伤到的话,用慧荣的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看着够呛了,应该是彻底废了

网友:
风筒周圈加热就开了,你这暴力破开

网友:
这个U盘应该说还是良心盘了

网友:
拆的有点太暴力了,一般都可无损的。

网友:
太残暴了,其实吹热后一下就拔出来了。

网友:
居然是3281,良心了一回啊

网友:
3281也未必配好颗粒

网友:
主控和外壳  还是不错的

网友:
白色标签揭掉,看看什么料子

网友(2024-06-23):
用砂轮机拆比较好

网友:
这样子算是挂了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A:
这拆法太残暴了

兄弟,我400度吹半分钟就下来了,无损,就是要小心塑料会化

网友B(2024-11-14):
手里有一个同款Thinkplus TU100 128G版本,也是读不到盘了,芯片精灵也读不到主控信息,磁盘管理无媒体,这情况是不是无解了,拆闪存重新量产的话低级格式化数据又无法恢复,硬件管理器显示FC3218B,不知道是不是慧荣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个同款Thinkplus TU100 128G版本,也是读不到盘了,芯片精灵也读不到主控信息,磁盘管理无媒体,这 ...

一芯的主控,精灵是查不到的,可以用一芯的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