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关于在马云家3034 哪里购买随身WIFI 后安装sim卡座后的情况汇报

楼主(2024-05-04):
卡座回来后赶紧安装上去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打开网页后切换到SIM,重启,然后wifi灯一直红色闪烁,等了五分钟,没有wifi信号。
最后,按re(恢复)按钮恢复出厂,还是老老实实用0.9元100G,1.9元3000G吧。。。。。

到此,焊接SIM卡座还不能实现切换,期待大神出现。。。。。。对了sim卡座5元包邮5个。。。。。。。

网友A:
这机子wifi等是单色的,因为我换过。

能闪红灯的是数据连接灯和充电灯是双色LED。

数据连接闪红灯说明连不上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wifi等是单色的,因为我换过。

能闪红灯的是数据连接灯和充电灯是双色LED。

没有听老哥话,翻车了。万幸,捅一下恢复按钮又可以快乐上网了,

网友:
0.9元100G?这什么卡?

网友:
这是要把流量玩到极致啊!!

网友:
这个座子比那个设备还贵

网友:
本腾的焊上座可以用,后来同一链接发来是诺行的

网友B:
现在买的都不好搞,买了迅优不带电池最便宜的.ASR版本带卡槽,需要拆走ESIM,改IMEI,删SN,飞一根线就OK.
ZXW版本不带卡槽,需要焊卡槽(NANO 6P翻盖卡槽),拆走ESIM,去云控,改IMEI,锁频,OK.

网友C:
那他是怎么联网的?内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的都不好搞,买了迅优不带电池最便宜的.ASR版本带卡槽,需要拆走ESIM,改IMEI,删SN,飞一根线就OK.
ZXW版 ...

能不能出个详细教程,造福下小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他是怎么联网的?内置卡?

因该是物联网卡,有云控

网友:
算了,还是不改了,既然你都失败了我就不用尝试了

网友D:
随身wifi自带的1.3元300G,难道你们自己的卡比随身wifi自带的更便宜?

网友:
之前就有人试过了呀

网友:
看到你的后续了。

网友:
那等于说是白忙活了一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随身wifi自带的1.3元300G,难道你们自己的卡比随身wifi自带的更便宜?

我觉得每个月买一个随身wifi,是不是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
既然你都失败了我就不用尝试了。

网友:
只改卡槽,系统没识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每个月买一个随身wifi,是不是可以一直用下去

不用每月买一个,每月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