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Xpower TA5C 旅行充電转换插头

楼主(2024-05-04):
一香港朋友五一过来给我一个多标转换插座说是无输出……

淘宝搜了一下,还挺费钱

开拆

转换组件挺复杂

貌似炸机了……壳子都糊了

保险也糊了

这里不知道炸掉了个啥,是2个高压电容并接中间,万用表测得是通的,但又确确实实像有个什么件

电源芯片及开关管,开关管在淘宝上搜不到

有简单参数无资料,不知道用65R900Q能否替换

电源芯片

用万用表开始检测并无明显短路点,恢复保险后通电又炸了一次,连同整流桥也挂了,不知是否与并联的两电容间那炸毁件有没有关系,本电路实际是3个高压电容,负脚并联,正脚除炸掉件出外,与第三个电容间串了一个电感……不知有大师可否指点一下,那第一个与第二个电容间是否串有元件,还有那开关管可否用65R900Q代替

网友:
质量如此不堪?

网友:
怎么资料中有反体数字?

网友:
这种质量,看着不太安全。

网友A:
铜片看着有些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看着有些单薄。

看到的铜片只是给充电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