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大众高尔夫6天窗电机

楼主(2024-05-04):
拆一个大众高尔夫6天窗电机。坏了,看不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A:
换新的好了没

网友:
电机碳刷坏了?

网友B:
这驱动太恐怖了,如果没有明显的元件烧毁痕迹,整体换板吧

网友:
电机单独上电试试哪部分坏了

网友:
现在修车的都是直接换,没有修的,现在很少有修的,时间成本太高,除非自己修着玩

网友:
很有可能是某个MOS管坏了,还有相应的驱动,要在显微镜下仔细看,应该能看到芯片表面的凸起

网友:
电机没坏的话,玩电机吧

网友:
车规板子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
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复杂的电路板,长见识了...

网友:
用料上乘,尼吉康的电解,欧姆龙继电器?

网友:
可能继电器坏了

网友:
Can总线控制,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驱动太恐怖了,如果没有明显的元件烧毁痕迹,整体换板吧

射鸡湿:你想到的我都想到了,你没想到的我也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好了没

换新的肯定好了,这个是换下来的

网友:
天窗电机哪里坏了,是电机还是驱动板,接电看看电机转不转,要是电机坏了可以换电机。

网友:
更换电机同时还得检查天窗的机械部位活动是否顺畅

网友:
做工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先给电机单独供电,锁定基本故障点再进行排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