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1块钱和几毛钱一个的电阻制作6M和10M电阻

楼主(2024-05-04):
主电阻是1块钱一个的5M电阻,标称温飘10ppm,实测是-10ppm左右! 副电阻用的低温漂金属膜电阻,1M和小阻值补零的!1M的温飘是40ppm左右,小阻值的温飘小,一般都在20-30ppm左右!
5M和1M温飘互补!再串联小电阻补零组成6M
2个5M并联再串联5M组成7.5M,再串联2个1M,再串联500K,再串联小电阻补零!组成10M
制作的比较随意,补偿也没有精细计算筛选!但是,目前简单测试效果还不错!鉴于这些电阻的性能,长稳如何,还需要观察,而且焊接制作产生的影响,也需要时间去平衡。
所以,虽然目前看不错,但是能不能成功需要时间的检验!
个人认为,如果是精度党的话,这种MΩ级别的大电阻,温飘5ppm以下还能接受,要是10ppm以上,就非常难受了。
但是作为万用表使用来说,这种斤斤计较实际使用也没什么意义!纯粹是为了玩而玩!

网友A:
卧槽这是个好办法,而且终于解惑了1块钱的5m电阻居然非常不错,把19999的四位半10m拆了,上这个电阻看来不错,不知道最终效果如何!!

网友B:
在那买的这么便宜的电阻,淘宝没找到深圳意杰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买的这么便宜的电阻,淘宝没找到深圳意杰电子

闲鱼搜  5M  电阻, 这个有两个链接,一个1块钱,一个2块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搜  5M  电阻, 这个有两个链接,一个1块钱,一个2块钱的

找到了,大佬真能找到便宜东西

网友:
调整好,弄点透明树脂封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表准吗?

自己统一标准就是准的

网友: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干嘛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是个好办法,而且终于解惑了1块钱的5m电阻居然非常不错,把19999的四位半10m拆了,上这个电阻看来不 ...

就是linksys123先提到这个的,他说这两个串一起耐压才600V,搞不了1000V。你要换的话要注意表规格会下降(虽然你说的19999大概是zt219,我觉得没人用来怼10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linksys123先提到这个的,他说这两个串一起耐压才600V,搞不了1000V。你要换的话要注意表规格会下降( ...

好的,谢谢,您一下就猜对了,我也是买来对219的,测量36v以下,感谢,感谢提醒!

网友:
5M和1M温飘互补!再串联小电阻补零组成6M
2个5M并联再串联5M组成7.5M,再串联2个1M,再串联500K,再串联小电阻补零!组成10M
这个组装方式才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