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怎么分辨真假南孚干电池

楼主(2024-05-04):
使用放大镜或者相机的微距观察,真南孚电池的后盖钢印的字符清晰无毛刺,假南孚电池的后盖钢印字符模糊有毛刺,我收集了2款假的和真的对比。

网友:
这种一般去官方旗舰店买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放一段时间,漏液就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一段时间,漏液就是真的

跟穿一段时间开胶了就是真耐克一个道理

网友:
假货都连笔画了。
但这方法不实用啊,得带个放大镜在身上,再说现在都是纸包装,不拆看不到底部,拆了包装,商家肯定要求买单。

网友:
官方网站买吧

网友:
漏的是真的!

网友:
一般人都不会注意

网友:
从对比上看还是挺明显的。假的太粗糙了。

网友:
还有假的南孚不是凹刻,而是激光打的,没有凹凸感

网友B:
5号全部换成爱老婆了,除了家里还有一颗儿童钟还得用普通电池,但也是能碳性电池就碳性,碱性电池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拆包装了才能鉴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号全部换成爱老婆了,除了家里还有一颗儿童钟还得用普通电池,但也是能碳性电池就碳性,碱性电池是最后的 ...

同样的,我去年已经把家里所有的干电池全部换成低自放电的镍氢充电电池了。

网友:
从对比上看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
放一段时间,漏液就是真

网友C:
一节9V南孚实体店花了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节9V南孚实体店花了25

我去年网上买的9V充电电池,6元一个,买了3个,使用时间要短一些,但充电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一段时间,漏液就是真的

假的不漏液??那不是假的比真的还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节9V南孚实体店花了25

我不敢买碱性的,一直在网上买松下的9V碳性电池,用红包撸1元1节还包邮,容量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