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老王家电信光猫,没有发现ipv6,设置有问题?

楼主(2024-05-04):
默认进去这样的,开的V4。

改成V6
设置后测试没V6(没发现拨号设置)

2  再改成这样

发现有拔号设置,但是灰色(最期用这种设置)
设置好能上网,但无V6

无解了。

这里需设置?

网友A:
你问问题得把使用环境说清楚是不是?别人怎么回答你?
选IPv4&IPV6选这个,IPv6设置这项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项?是什么环境做的测试?接到光猫后面的接口?还是光猫下面又接了路由器?路由器是做二级路由器用还当AP用?统统没有说。

网友:
网络配置里面好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题得把使用环境说清楚是不是?别人怎么回答你?
选IPv4&IPV6选这个,IPv6设置这项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 ...

选V4和V6,光猫自带wiFi,打开V6测试网站,发现没有

网友:
IPv6已经连接上了,IPv6设置这一项一般默认就好,不行的话一个一个试。

网友A:
既然你都进去光猫了,把光猫改成桥接,用路由器拔号上网。如果路由器正常获取IPv6地址,那肯定是光猫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关了IPV6,,走IPV4感觉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进去光猫了,把光猫改成桥接,用路由器拔号上网。如果路由器正常获取IPv6地址,那肯定是光猫设置的 ...

不是我的猫,也不知道 密码

网友B:
第1图说明拨号配置没问题,已经有了V6,需要设置局域网LAN的V6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图说明拨号配置没问题,已经有了V6,需要设置局域网LAN的V6配置即可

在光猫中怎么设置。光猫拔号

网友:
光猫下面路由器要设置ipv6 dhcp server

或者光猫改桥街 路由器来博号

/**
* Linux常用命令:du -sk * | sort -rn 以容量大小为依据依次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大小
* 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
* Link 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ipts/396933-hostloc-zsbd
*/

网友C:
ipv6运营商也可以关闭的

网友:
还在用IPV4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v6运营商也可以关闭的

对,运行商没有开。以前本人宽带就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