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庭网络全面升级,组装个一体小主机

楼主(2024-05-04):
现在家庭宽带已经超过千兆了,之前买的设备已经过时了,最近花了2000大洋对家里设备进行了全面升级。

光猫:更换为中兴G7615,因为有固话需求,所以猫棒方案没有采用,花了200多。
交换机:购买8口地球威视2.5G交换机,215元,也支持光口
WIFI7硬路由:中兴问天BE7200Pro+    500元,带两个2.5G口,买它只是当AP用,据说无线效果比小米WIFI7好,价格也便宜
两个台式电脑:买了2张2.5G网卡

以下是重点一体机:倍控G31F小主机, 8G内存+128G固态 985元 N100CPU

一体机安装 EXSI + 爱快主软路由 + OPenWRT旁软路由 + 群晖7.2

由于这个小主机没有安装3.5寸硬盘的空间,开始准备在闲鱼买个3D打印盒子,但是价格要上百元,后来干脆直接把硬盘裸奔,最后找到一个光驱位硬盘盒,很不错,就结合起来了。

这是开始,硬盘裸奔,硬盘盒小主机之间用无痕双面胶粘贴

安装上光驱位盒子,就方便安装3.5寸盘,直接插入即可。

现在家里宽带测速可以到2400M,还不错,海淘通道也顺畅。群晖单盘完全够我使用了。 就是手机上网测速只有1500M左右,应该是手机速度达不到。

网友A:
千兆光猫+千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应该是高速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光猫+千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应该是高速组合。

现在是 2.5G光猫 + 2.5G交换机 + 6网口2.5G小主机  + 2.5G口WIFI7路由,全面升级2.5G网络     测速2200-2400M    不过目前下载,一般的下载站点的资源速率都在千兆内,百度网盘下载速率640Mbps/秒左右  (80MB/秒)

网友:
小主机真是小,比3.5寸盘还小。

网友:
应付一般的工作差不多就够了。

网友:
这样组装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网友:
等一波更优惠的裸机

网友:
小主机真是小

网友:
火箭速度了

网友:
硬盘盒比小主机还要大

网友:
软路由+AP这个组合真的无敌

网友B:
n100貌似很多更便宜的主机,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网友:
我是3月份全面升级的2.5G家庭局域网,主路由小米BE6500pro的4口全2.5G有线+Wifi7,副路由是红米的AX5400电竞版,一个2.5G网口。目前还没WiFi7设备,平板手机都支持wifi6。台机和NAS有线全是2.5G的,自带wifi6E无线网卡,交换机水星的SE106 ,5口2.5G+1万兆光口上行,升级后用起来很爽,WiFi6E的2.4G传输速度比有线2.5G也差距不大。

网友:
这个主机号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n100貌似很多更便宜的主机,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6口的贵些

网友C:
软路由家用真的能提高性能吗?就这点带机量
有没有测试下的?
你的这个蓝盘真的是不好,建议换个紫盘都比这个好,不差米的上红盘。蓝盘真是垃圾,我正在用。下载同时看下电影都卡。我都想换掉了,以前是贪便宜,以为仓库盘没事没想到这么差,还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家用真的能提高性能吗?就这点带机量
有没有测试下的?
你的这个蓝盘真的是不好,建议换个紫盘都比这 ...

软路由不一定带来性能提升,主要是功能多,不像硬路由那样,有的能刷OpenWRT还好点,但有的功能用OpenWRT也不见得好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蓝盘不见得都是叠瓦,这块是垂直盘哦,性能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实测读写在170M左右,已经够用了,速度快的有的功耗就高了,对于群晖来讲不一定就好

网友:
小主机真是小,比3.5寸盘还小

网友(2024-07-04):
就喜欢些小巧的主机

网友:
运营商久不久就来电说给升级月费要多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