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坨锡修好2个USB口,简修微星B460M迫击炮WIFI主板

楼主(2024-05-04):
电脑主板的前USB3.0插口坏了,后面2个USB2.0口也坏了,
搞得后面全部口都插满,甚至type-c口也接上转接头了,USB3.0口的速率慢得跟2.0一样

直接拆了

换同系列主板的B560M

一次点亮

坏的是最上面的2个USB2.0口,供电异常,连鼠标接收器都带不了

有一个保险电阻,测量发现阻值120Ω,发现问题
一坨锡干上去(忘记拍图片)

好使了

然后是这个USB3.0口

测量发现那2对SSTX-和SSTX+对地阻值无穷大
补焊背面焊点无效,检查ESD管没有问题
没电路图,盲猜这个是通到南桥芯片的,没救了

CPU供电背面这里掉了个电容
那个8脚管子不知道是什么
实测不影响工作,干脆不管它了

看看主板上的WIFI模块,就是一普通的无线网卡配个铁壳,可以自己升级
B460M MORTAR WIFI配的是AX200,WIFI6网卡,其实够用了

修好后USB口能卖贵点
小黄鱼出掉了,完事

网友A:
感觉这个办法太神奇,能够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办法太神奇,能够通用不

那得看USB口具体的故障现象,我这个是带不了负载

网友B:
为什么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坏?

前USB3.0口可能是被静电打坏了,后2.0口我感觉是元器件老化

网友:
能修主板都是高手

网友:
散热器太酷了

网友:
还没试过坏USB口的,倒是U盘插在上面撞坏了几个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使用热风枪换的吗?

网友:
厉害!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能找到原因很好

网友:
实操不通用的,手里有块H61同问题,学楼主堵锡大法也是不好用,确定供电问题无疑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热风枪换的吗?

这种小问题,电烙铁更方便,热风枪还得保护旁边的电容和插座

网友D:
只要发现usb2.0不行,十有八九是南桥。咱这样的水平不敢动南桥,只能干瞪眼

网友:
能修主板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发现usb2.0不行,十有八九是南桥。咱这样的水平不敢动南桥,只能干瞪眼 ...

要是南桥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这主板也才值两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