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断路器比较:公牛LB5vs正泰NB6

楼主(2024-05-04):
常见断路器NXB、DZ47、TGB1,都能配到第三方脱扣器(工装用),
漏保也可独立购买搭配,就像开放平台/安卓

这两年新出的家装用断路器,公牛和泰极,像封闭系统,只卖成品漏保,也没有单独的脱扣器卖,

更正:今天看过版友空开连连看,拆泰极的 帖子,这两种“新品”还是NXB换了个壳,内部和施耐德 差不多

买了公牛LB5和正泰NB6重量相似,铆钉位置一样,甚至顶部调节双金属片弹性的机米螺丝都一样。
我推测内部结构也一样
,我对照拆机图拿磁铁试,
三款漏保的灭弧栅及引出片位置都能吸住磁铁
看来只要能达到国标性能,厂家会用其他金属(铁、铝)代铜来降本增效

区别:
公牛的没有锁孔,但鞍式接线端底板无磁性,推测是铜,但泰极鞍式接线环扣和底板两部分都有磁性。
正泰在鞍式接线顶面梯形还加了两条筋,相比公牛的平面设计,在压接导线时接触面更大些。

用来对比的退役DZ47有外挂漏保,四颗螺丝三片壳,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都是很成熟的设计,大体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正泰牛在缩水到极致,还能保持住性能

网友:
正泰做工、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都不错,但我用施耐德

网友A:
看看哪款质量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哪款质量好

都差不多吧,也许就是一家做的。浙江产的低端开关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家里清一色西门子

正泰质量好的好,差的差,质量下限低些,只能说平均水平还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
最好加上价格 这样更好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吧,也许就是一家做的。浙江产的低端开关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家装市场来说,公牛和泰极这两款的定价可以算中端了吧,因为比他便宜的低端还有很多很多

楼主:
所以全靠同行衬托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德力西的

网友C:
感觉正泰,德力西、国际电工都差不多。

网友:
家里随便一个电器都比这玩意儿值钱,建议别贪便宜。漏保买个150左右的,空开买20多一片的,省那百来块钱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正泰,德力西、国际电工都差不多。

“国际电工”是一群牌子,当初TCL国际电工才是正统,现在的国际电工都是从李鬼做起的,再好都是杂牌

网友:
大体结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