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A400 128G“大号U盘”掉盘,大力出奇迹拆开看看。(OEM)

楼主(2024-05-05):
掉盘挂b了,YQ时候集团买的美帝良心想电脑内置的OEM盘,盘体型号标识不是a400。群联通病,希望只是掉固件。
ps3111 s11

正面,这个系列也是金士顿假硬盘的重灾区。

背面。由于还要走关系送保,所以不方便展示内容。也没什么可参考的内容, Oem盘上面标识的型号不是a400。只展示固件版本,SBFK61D1

这螺丝论坛神器都帮不上忙

只能大力出奇迹,抠掉中间凸起,再上神器,轻松秒杀

正面的贴纸上也有小秘密,不方便展示

撕掉。

这型号老熟悉了,东芝的TLC。主控是群联3111

dcdc

没猜错,确实是东芝的

网友A:
是你用错了吧,你这个是六角批头,螺丝是梅花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用错了吧,你这个是六角批头,螺丝是梅花螺丝

特地放大看了一下,没错啊

网友B:
标签上有没有写“中国特供”?我那个写了。

网友C:
批头用错了,要用中间带孔的!

网友:
用料真寒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头用错了,要用中间带孔的!

论坛神器里面有带孔的,专门对付这种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签上有没有写“中国特供”?我那个写了。

OEM盘不写。零售盘会写

网友:
要用中间带孔的

网友:
螺丝中间有个孔

网友:
反正也不用了,把中间的凸起干掉也行,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
看图对号,没有错。

只是少个孔。

网友:
拆开揍一顿

网友:
每次点幸运转盘,打算中个螺丝刀来应对各种特种螺丝。

网友:
螺丝刀中间要有孔

网友:
金士顿又自己的芯片啊,

网友:
好在螺丝孔不深,找大小合适一字改锥,偏点位置插入也能拧开。

网友:
中间的凸头,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