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块AM4主板维修记录(微星A320M PRO-VH PLUS 七彩虹断剑C.A320M-K V14)

楼主(2024-05-05):
闲来无事,鱼上收了两坏板修着玩

先看微星
主板待机5W多,能触发,对于没IPMI的主板来说待机偏高
检查发现U35、U63发热
U35第6脚对地30Ω U63第5脚对地2.5Ω
U35是5V转3.3V U63是3.3V转1.05V
判断芯片本身损坏或者后端短路
3.3与1.05都有进PCH
拆下桥散热片,果不其然,发热
测量USB数据线路,阻值不对等
判断PCH损坏
原机218-0891004 77A2 18年第19周
芯片面积不大,热风枪足矣,拆下后阻值恢复,单独测量PCH短路
与H61桥大小对比
以前某论坛看过一篇帖子说AM4去掉PCH启动
试了一下,A8 9600卡内存 1400过了CPU后无反应
3.3SPD,VPP2.5,D4内存1.2,VREFCA全都有,看来只能先换了
订了两,77A2 18年第20周 另一个17A2 16年第34周
优先1820,结果没焊好,连锡短路,又没有植锡架,只好用1634
焊好检查无短路,上电试机,9600在CPU内存间反复跳两遍后卡在内存,更换内存一样
换1400CPU就过自检开机了,看来这主板还是需要桥参与的
又想起卖家说的可以进BIOS,重启几次可以开机
果然不能信,估计开机图也是盗别人的
同一型号的主板喜加一 把9600装到以前的主板,能过自检
看来这PCH并不是只起到HUB那么简单
再看看七彩虹的板子
待机4W多,不触发,开机针脚有3.3
还是待机功耗过高
摸到IO发烫 丝印NCT5567D-B 其他的没发热
那直接换就完事
上电试机 不过自检 拆掉内存条无报警
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 进官网发现需要指定版本才兼容A系列APU
刷了1009版本 不插内存条有报警了
插上内存就过自检进BIOS设置 奇葩的是竟然不认PS/2接口键盘,接口数据阻值都是正常的
改天有空再研究
工具展示
借的雪驹T12
文宇WY858
利利普VDS1022 USB示波器
559焊油

网友A:
敢动桥,手艺很不一般!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大神!

网友:
打发一下时间啊

网友B:
请问楼主热风枪设置多少度能吹下pch?

网友:
主板都能下手,真厉害

网友C:
下面辅助加热就能焊好桥,没有就焊爆锡了,我试过

网友:
能换南桥的是高手,更航如隔山

网友D:
你好UP   我这边有一片B360主板  不放CPU 可以触发    放上CPU不触发   是哪里的问题?  你这边能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UP   我这边有一片B360主板  不放CPU 可以触发    放上CPU不触发   是哪里的问题?  你这边能修么? ...

我不是专门修主板的,修主板只是因为兴趣,是哪里的问题我需要查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动桥,手艺很不一般!

学艺不精,修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辅助加热就能焊好桥,没有就焊爆锡了,我试过

估摸着是没用辅助加热,直接用热风枪干,又没对准,锡珠还没完全融化就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热风枪设置多少度能吹下pch?

420度5档 紫薯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度5档 紫薯补丁

感谢,学习了,

网友:
非专修主板只是爱好修板都能这么溜,感谢分享!

网友:
热风枪能换桥,手工不是一般的好哦,

网友:
按摩店的板子能锤炼出维修大神